电流互感器选型要点

楼主(2016-10-12):
① 额定一次、二次电流标准值

电力系统用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一次电流标准值于下表,括号内值仅限于老产品:

额定二次电流标准为1A和5A。

仪用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标准值除了上表所列数之外,还有:0.1、0.15、0.2、0.25、0.3、0.35、0.4、0.5、0.75、1.5、2、2.5、3、4、7.5、8、25、80、120、250。额定二次电流标准值除1A和5A 外,还有0.5A。

② 准确级

国产电流互感器的准确级有:0.01级、0.02 级、0.05级、0.1级、0.2级、0.5级、1级、3级和5级等。在额定电流附近,各级电流互感器的误差,也可以大致简单的认为,相应于0.01级……5级,其允许误差为0.01%……5%。

仪用电流互感器的准确级一般都高于0.5级,电力系统用的电流互感器:用于测

量电能的,应不低于0.5级,电能很大的,要求0.2级或0.1级;测量电流和功率的,一般用1级;3级和5级只用来监视电流,即大致观察电流大小。5级(老产品还有10级)只用于高压断路器套管上。

保护用电流互感器的准确级用5P和10P表示,也相当于其允许误差为5%和

10%。

③ 额定容量/额定负荷

电流互感器的负荷,就是指电流互感器二次所接电气仪表和联结导线的总阻抗,

它包括这些仪表或继电器的阻抗,以及联结导线的电阻和联结点的接触电阻等所有二次外接负载的全部阻抗。

二次额定容量Sn和额定负荷Zn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Sn=I2n² *Zn

按照标准规定,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二次负荷标准值应为:5、10、15、20、30、40、50、60、80或100VA。对于额定二次电流为5A的电流互感器,额定负荷的阻抗为:0.2、0.4、0.6、0.8、1.0、1.2、1.6、2.0、2.4、3.2或4.0Ω。

④ 额定电压

电流互感器的额定电压,是指一次绕组所接线路上的线电压。电流互感器一次

绕组是串联接在线路上的,所以电流互感器额定电压并不是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两端的电压,而是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对二次绕组和地的绝缘电压,因而电流互感器的额定电压只是说明电流互感器的绝缘强度,而和电流互感器的容量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网友A(2017-01-10):
安装方式和安装地点也要考虑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