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请高手进

楼主(2016-10-12):
本人初次使用GALIL-2143控制卡。

  1. 想问下控制卡没有接电机的情况下,运行程序后,监视模式是否能显示轴的状态,比如 我用SH ,MO可以产生-MOA的变化,但是用相对运动_TPA无变化

  2. 想问下自动子程序怎能用,比如#LIMSWI #AUTO

    求大神解答下

网友A:
1、只要你没有真实的外接信号,无论什么运动方式,_TPA都不会变化。建议关注_RPA。

2、首先,你要自己写一段以这个标号开始的程序并保存到控制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只要你没有真实的外接信号,无论什么运动方式,_TP...

感谢刘工 刚接触板卡,等下试试

网友B(2016-12-12):
我用的也是DMC2143和PICM20105系列。希望往后有问题您可以给予解答啊。我是菜鸟里的菜虫。。。

网友C(2017-02-14):
没有外接电机编码器信号用TP是看不到的,可用RP命令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