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数组的初始化

楼主(2016-10-12):
二维数组初始化的形式为:
  数据类型 数组名[整常量表达式][ 整常量表达式]={ 初始化数据 };
  在{ }中给出各数组元素的初值,各初值之间用逗号分开。把{ }中的初值依次赋给各数组元素。
  有如下几种初始化方式:
  ⑴ 分行进行初始化
  int a[2][3]={{1,2,3},{4,5,6}};
  在{ }内部再用{ }把各行分开,第一对{ }中的初值1,2,3是0行的3个元素的初值。第二对{ }中的初值4,5,6是1行的3个元素的初值。相当于执行如下语句:
  int a[2][3];
  a[0][0]=1;a[0][1]=2;a[0][2]=3;a[1][0]=4;a[1][1]=5;a[1][2]=6;
  注意,初始化的数据个数不能超过数组元素的个数,否则出错。
  ⑵ 不分行的初始化
  int a[2][3]={ 1,2,3,4,5,6};
  把{ }中的数据依次赋给a数组各元素(按行赋值)。即a[0][0]=1; a[0][1]=2;a[0][2]=3;a[1][0]=4;a[1][1]=5;a[1][2]=6;
  ⑶ 为部分数组元素初始化
  static int a[2][3]={{1,2},{4}};
  第一行只有2个初值,按顺序分别赋给a[0][0]和a[0][1];第二行的初值4赋给a[1][0]。由于存储类型是static,故其它数组元素的初值为0。注:某些C语言系统(如:Turbo C)中,存储类型不是static的变量或数组的初值也是0。
  static int a[2][3]={ 1,2};
  只有2个初值,即a[0][0]=1,a[0][1]=2,其余数组元素的初值均为0。
  ⑷ 可以省略第一维的定义,但不能省略第二维的定义。系统根据初始化的数据个数和第2维的长度可以确定第一维的长度。
  int a[ ][3]={ 1,2,3,4,5,6};
  a数组的第一维的定义被省略,初始化数据共6个,第二维的长度为3,即每行3个数,所以a数组的第一维是2。
  一般,省略第一维的定义时,第一维的大小按如下规则确定:
  初值个数能被第二维整除,所得的商就是第一维的大小;若不能整除,则第一维的大小为商再加1。例如,int a[ ][3]={ 1,2,3,4};等价于:int a[2][3]={ 1,2,3,4};
  若分行初始化,也可以省略第一维的定义。下列的数组定义中有两对{ },已经表示a数组有两行。
  static int a[ ][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