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伺服(正反转极限)报警,然后让自动伺服返回复位

楼主(2016-10-12):
     我用的是台达ASDA-B2的伺服驱动器,由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旋转,每次伺服到达正转限位或反转限位时,伺服发生报警。我想问一下报警发生后,如何让伺服电机自动离开限位开关?请各位师傅指点迷津!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用的什么PLC   如果三菱? 没有用DSZR命令  原点自动搜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PLC   如果三菱? 没有用DSZR命令 ...

用的是台达EH3系列的PLC,问题是到达限位后伺服报警了,伺服都没有使能一样

网友B:
极限的作用就是防止伺服跑出行程,报警很正常啊,把极限调到合适位置就好了。一般伺服报警了都要手动复位报警信号的。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写自动将报警异常复位。

网友C:
同学,脉冲给多了,或者限位拉远一点。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是pr模式,你就用asdsoft设置极限回原点,如果是pt模式,就用zrn指令直接会原点,用plc控制

网友E:
另外再加两个极限感应开关。

网友F:
加一个自动回原点指令可以了。

网友F:
或者向相反方向移动10MM也可以

网友G:
台达PLC中ZRN指令可以直接回原点,原点信号接入到X2,编程时先SET M1570即可碰到极限信号相反方向寻找原点

网友H(2017-08-09):
终于找到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