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300编程时,总是出现如下图情况,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2016-10-12):
关也关不掉,只能打开任务管理器来关闭,编程区域也会出现一大片空白

网友A:
电脑死机了吧,我以前也碰见过这个情况,是不是你打开监控的画面太多了,然后就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死机了吧,我以前也碰见过这个情况,是不是你打开监控...

我就开了符号表,excel表格,和一个编程界面,别的也没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死机了吧,我以前也碰见过这个情况,是不是你打开监控...

以前也不是这样,最近总是这样,和电脑系统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