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技巧#万用表的使用方法——图解

楼主(2016-10-12):
(1)指针式万用表的正确使用方法

  ①测量种类、测量范围的选择要慎重,每一次拿起表棒准各测量时,都要复查一下转换开关的位置是否恰当。

  ②将红色表棒和黑色表棒分别与“+”端和“—”端连接。这样在测量时,通过色标可使红色表棒总与被测对象的正极、高电位接触,避免指针反指。

2)正确读数

  ①刻度盘标度尺分格对应的量值要分清。

  ②标度尺与转换开关的示值要对应。

  ③应使万用表的指针指示在1/2~2/3标度尺上,否则应改变测量量程,使被测量有一最准确的读数。

  (3)正确测量

  ①测量电阻时应注意以下七点。

  a。每次测量前必须调零,换欧姆挡后也要调零。

  b.被测电阻不能带电,若电路有电容器,应先将电容器放电。

  c。测大电阻时,不能用手接触导电部分,否则会给汲J量结杲带来严重误差。

  d。万用表的电流是从“—”端流出的,即“—”端为内附电池的正极,“+”端为内附电池的负极。

  e。测晶体管电阻时应将测量量程放在R×100或R×1k挡。若用R×1或R×10挡测量可能会烧坏晶体管,若用R×10k挡测量,则有可能会击穿晶体管。

  f。不允许用万用表R×1、R×10挡测量微安表、检流计、标准电池等的内阻。

  g。测量间歇时,应防止两根表棒短路,浪费电池能量。

数字式万用表的正确使用方法

最主流的常用万用表是都是数字万用表,指针万用表很少用。 数字式万用表的使用方法详细使用如下。

数字万用表:一种多用途电子测量仪器,一般包含安培计、电压表、欧姆计等功能,有时也称为万用计、多用计、多用电表,或三用电表。我们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时需要明白其测量的原理,方法,从而理解性的记忆。本文介绍了万用表用的最多的几种测量包括:电阻的测量;直流、交流电压的测量;直流、交流电流的测量;二极管的测量;三极管的测量。

2 元件测量

2.1 电阻的测量

(1)测量步骤

 首先红表笔插入VΩ孔 黑表笔插入COM

孔

 量程旋钮打到“Ω”量程档适当位置  分别用红黑表笔接到电阻两端金属部分  读出显示屏上显示的数据

     (2)注意 量程的选择和转换。量程选小了显示屏上会

显示 “1.” 此时应换用较之大的量程;反之,量程选大了的话,显示屏上会显示一个接近于 “0” 的数,此时应换用较之小的量程。

 如何读数?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字再加上边档

位选择的单位就是它的读数。要提醒的是在

“200”档时单位是“Ω”,在“2k~200k”       档时单位是“kΩ”,在“2M~2000M”档时单“M”。

 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将显示过量程“1”,应选择更高的量

程,对于大于1MΩ或更高的电阻,要几秒钟后读数才能稳定,这是正常的.  当没有连接好时,例如开路情况,仪表显示为“1”

 当检查被测线路的阻抗时,要保证移开被测线路中的所有电源,所有电容放电.

被测线路中,如有电源和储能元件,会影响线路阻抗测试正确性。

 万用表的200MΩ档位,短路时有10个字,测量一个电阻时,应从测量读数中

减去这10个字。如测一个电阻时,显示为101.0,应从101.0中减去10个字.被测元件的实际阻值为100.0即100MΩ。

2.2 直流电压的测量

(1)测量步骤

 红表笔插入VΩ孔  黑表笔插入COM孔

 量程旋钮打到V-或V~适当位置

 读出显示屏上显示的数据

(2)注意

 把旋钮选到比估计值大的量程档(注意:

直流档是V-,交流档是V~)接着把表笔接电源或电池两端;保持接触稳定。数值可以直接从显示屏上读取    若显示为“1.”,则表明量程太小,那么

就要加大量程后再测量。  若在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表笔极性

与实际电源极性相反,此时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2.2 交流电压的测量

(1)测量步骤

 红表笔插入VΩ孔  黑表笔插入COM孔

 量程旋钮打到V-或V~适当位置

 读出显示屏上显示的数据

(2)注意

 表笔插孔与直流电压的测量一样,不过应

该将旋钮打到交流档“V~”处所需的量程即可。

 交流电压无正负之分,测量方法跟前面相

同。

 无论测交流还是直流电压,都要注意人身

安全,不要随便用手触摸表笔的金属部分。

2.2 直流电流的测量

(1)测量步骤

 断开电路

 黑表笔插入com端口,红表笔插入mA

或者20A端口

 功能旋转开关打至A~(交流)或A-(直

流),并选择 合适 的量程

 断开被测线路,将数字万用表串联入被

测 线路中,被测线路中电流从一端流入红表笔,经万用表黑表笔流出,再流入被测线路中接通电路

 读出LCD显示屏数字

     (2)注意

 估计电路中电流的大小。若测量大于200mA的电流,则要将红表笔插入“10A”

插孔并将旋钮打到直流 “10A”档;若测量小于200mA的电流,则将红表笔插入 “200mA”插孔,将旋钮打到直流200mA以内的合适量程。  将 万用表串进电路中,保持稳定,即可读数。若显示为“1.”,那么就要加大量

程;如果在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电流从黑表笔流进万用表。部分。  其余与交流注意事项大致相同。

2.2 交流电流的测量

(1)测量步骤

 断开电路

 黑表笔插入com端口,红表笔插入mA

或者20A端口

 功能旋转开关打至A~(交流)或A-(直流),并选择 合适 的量程断开被测线路,将数字万用表串联入被测 线路中,被测线路中电流从一端流入红表笔,经万用表黑表笔流出,再流入被测线路中接通电路

 读出LCD显示屏数字

(2)注意

 测量交流方法与直流相同,不过档位应该打到

交流档位 ,电流测量完毕后应将红笔插回“VΩ”孔,

若忘记这一步而直接测电压,哈哈!你的表或电 源会在“一缕青烟中上云霄”--报废!

 如果使用前不知道被测电流范围,将功能开关置于最大量程并逐渐下降.  如果显示器只显示“1”,表示过量程,功能开关应置于更高量程.

 表示最大输入电流为200mA,过量的电流将烧坏保险丝,应再更换,20A量程

无保险丝保护,测量时不能超过15秒.

2.2 电容的测量

(1)测量步骤

 将电容两端短接,对电容进行放电,确

保数字万用表的安全。  将功能旋转开关打至电容“F”测量档,

并选择合适的量程。

 将电容插入万用表CX插孔。  读出LCD显示屏上数字。

(2)注意

 测量前电容需要放电,否则容易损坏万用表

 测量后也要放电,避免埋下安全隐患  仪器本身已对电容档设置了保护,

电容测试过程中不用考虑极性及电容充放电等情况  测量电容时,将电容插入专用的电容测试座中(不要插入表笔插孔COM、V/Ω)  测量大电容时稳定读数需要一定的时间

 电容的单位换算:1μF=106pF     lμF=103nF

2.2 二极管的测量

(1)测量步骤

 红表笔插入VΩ孔 黑表笔插入COM孔  转盘打在(        )档  判断正负

 红表笔接二极管正黑表笔接二极管负  读出LCD显示屏上数据  两表笔换位,若显示屏上为 “1” ,正常;否则此管被击穿

(2)注意

 二极管正负好坏判断。红表笔插入VΩ孔

黑表笔插入COM孔转盘打在(  )档然后颠倒表笔再测一次。测量结果如下:如果两次测量的结果是:一次显示“1”字样,另一次显示零点几的数字。那么此二极管就是一个正常的

二极管,假如两次显示都相同的话,那么此二极管已经损坏,LCD上显示的一个数字即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硅材料为0.6V左右;锗材料为0.2V左右,根据二极管的特性,可以判断此时红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而黑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

2.2 三极管的测量

(1)测量步骤

 红表笔插入VΩ孔 黑表笔插入COM孔

 转盘打在hFE档  找出三极管的基极b

 判断三极管的类型(PNP 或者NPN)  转盘打在hFE档

 根据类型插入PNP或NPN插孔测β  读出显示屏中β值

(2)注意

 e、b、c管脚的判定:表笔插位同上;

其原理同二极管。先假定A脚为基极,用黑表笔与该脚相接,红表笔与其他两

脚分别接触其他两脚;若两次读数均为0.7V左右,然后再用红 笔接A脚,黑笔接触其他两脚,若均显示“1”,则A脚为基极,否则需要重新测量,且此管为PNP管。

 那么集电极和发射极如何判断呢?我们可以利用“HFE”档来判断:先将档位打

到“HFE”档,可以看到档位旁有一排小插孔,分为PNP和NPN管的测 量。前面已经判断出管型,将基极插入对应管型“b”孔,其余两脚分别插入“c”,“e”孔,此时可以读取数值,即   β值;再固定基极,其余两脚对调; 比较两次读数,读数较大的管脚位置与表面“c”,“e”相对应。

2.2 数字万用表使用注意事项

 如果无法预先估计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则应先拨至最高量程挡测量一次,

再视情况逐渐把量程减小到合适位置。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关拨到最高电压挡,并关闭电源。

 满量程时,仪表仅在最高位显示数字“1”,其它位均消失,这时应选择更高的

量程。

 测量电压时,应将数字万用表与被测电路并联。测电流时应与被测电路串联,

测直流量时不必考虑正、负极性。

 当误用交流电压挡去测量直流电压,或者误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交流电时,显

示屏将显示“000”,或低位上的数字出现跳动。

 禁止在测量高电压(220V以上)或大电流(0.5A以上)时换量程,以防止产生

电弧,烧毁开关触点。

 当万用表的电池电量即将耗尽时,液晶显示器左上角电池电量低提示。会有电

池符号显示,此时电量不足,若仍进行测量,测量值会比实际值偏高。

网友A:
最后再连载高级的万用表,例如:福禄克,带数据存储、传输功能的;带示波器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再连载高级的万用表,例如:福禄克,带数据存储、传输...

好的,我准备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