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3变频器如何安装假负载(灯泡)?

楼主(2016-10-12):
AB753变频器可以用灯泡做假负载吗?

网友A: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如果你要试变频器的话,启动后,直接测量三相输出就行了,50HZ对应380v(如果你是400V的变频器的话),向下依次类推。

网友B:
可以将3只灯泡星形连接接入变频器

网友C(2016-11-15):
在主回路上串入白炽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