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的电源缺相会如何?

楼主(2016-10-12):
伺服驱动器,三相220伏输入。

如果我用三相380伏市电,火线对零线做三相半波整流,然后注入驱动器其中两相,对一般驱动器来看,会怎么样?

网友A:
报警,这个有的伺服小功率的,支持市电220V

楼主:
报警?你有多肯定?举一个实际品牌的例子可以不?

可不可以屏蔽报警?

假设我零线接伺服的其中一相,其中两条火线各自经过一个二极管接到伺服的其余两相。那情况又是怎样?

网友B:
先看三相全桥整流时DC-BUS上的波形:

这是没有滤波的时候,可以看到DC-BUS上纹波在40V,一个周期内有6个峰值。

再看方案一,火线对零线做半波整流,然后输入驱动器其中两相:

纹波达到147V,波峰只有3个。

两相和零线接输入端:

纹波太大了。

整流器纹波太大对电容的影响非常大,导致尖峰电流很大,电容器损耗会增加,输入二极管损耗也会增加,都会导致器件温度上升。

除非是设计时就已经可以在两相(或单相)下运行,否则就有可能导致输入桥和电容损坏。小功率可能还不明显,功率稍大点的变频器都会设置缺相保护。

楼主:
我说的是三相半波整流。这个纹波应该比全桥的大,比上述两个小。

这样。

我的问题点是,驱动器整流桥只有两个管导通,并且承受所有电流。其余四个管都没有电流。会对桥有什么影响。

目前很多品牌的叫做电子变压器,用的就是这样的基本原理,大同小异。这个并不是大家所想象中的交直交电子变压器。我原来以为它是一种可控硅斩波型的降压,需要零线来控制导通角。其实不然。

这些产品大家用过吗?觉得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三相半波整流。这个纹波应该比全桥的大,比上述两...

方案一就是你要的图。

三相全桥整流时,电压纹波较小,电流峰值本来就不大,并且由3相整流二极管分担,更重要的是电容的电流峰值不大。

你这个图,影响就比较大了,电压纹波大,电流峰值就会大很多,对电容的冲击是比较大的,并且还集中到1相整流二极管上。二极管容易和电容都会处于恶劣的环境下。

当然,这个是可以通过设计时给整流桥核和电容预留更大的余量来解决。有的小功率的三相输入变频器也是可以两相满负荷运行的,因为设计时就考虑到了的。

但,这种电路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破坏三相电源的对称性,流过零线的电流谐波很大。

还是不要用这种产品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