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一台伺服电机的随动控制

楼主(2016-10-12):
在主电机轴上安装一个编码器,PLC采集编码器的输出。驱动器和电机都选用了松下的A5 2系列。

控制方式:实时速度控制指令通过profinet总线发送给驱动器,驱动器设置在速度控制模式下。

注:考虑后期需要控制多个电机同步跟随一个电机,所以必须采用PROFINET方式传送指令。采用PROFINET通讯是老板规定的。。

网友A:
我只是做过信捷的普通编码器+信捷运动控制PLC做的随动,总线编码器还是稍有延迟,不如直接普通增量编码器+信捷运动控制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