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热控电缆选型原则

楼主(2016-10-12):
工程热控电缆选型原则

1、所有仪用电缆均应为阻燃低烟型;
2、所有仪用电缆均应适合于至少在70℃下连续工作;
3、线芯采用单股铜芯,线芯截面积为1.0m㎡或1.5m㎡或2.5m㎡。
一、控制电缆
1、①一般电缆型号:KVVP2—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带屏蔽控制电缆;②电源电缆型号:KV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控制电缆;
2、一般控制信号电缆线芯截面积采用1.0m㎡;3、电源电缆(主要包括电动门、执行器、PVC阀、就地接线盒、控制柜等)电缆线芯截面积采用2.5m㎡
3、电缆芯数大致有:4×1.0、7×1.0、10×1.0、14×1.0、19×1.0、4×2.5。

二、计算机电缆
1、型号:DJVP3VP3—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对绞铝塑复合带分屏总屏蔽聚氯乙烯护套电子计算机电缆;
2、电缆线芯截面积采用1.0m㎡;
3、电缆芯数大致有:①1×3×1.0、2×3×1.0、3×3×1.0;②1×2×1.0、2×2×1.0、3×2×1.0、4×2×1.0、5×2×1.0;

三、补偿电缆
1、型号:KCAGS105—VPA1×2×1.5KCA—K分度热电偶的延伸电缆(正极为铁红色;负极为铜镍蓝色);G—一般温度使用(不超过105℃);S—热电势允差为精密级;105—最高使用温度为105℃;V—聚氯乙烯;P—铜丝编制;A—单股导体;1×2×1.5—1股×2芯×导体截面为1.5m㎡
2、电缆芯数大致有:1×2×1.5、2×2×1.5;

网友A(2017-01-10):
正极的铁红色是啥材料的,容易腐蚀吗?

网友B:
阻燃电缆,为了安全,只能选择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