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出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6-10-12):
配电柜出现的一些相应问题和解决方法

1、断路器不能合闸:合闸按钮接触不良,解决方法是更换一个新的合闸按钮。

 2、控制回路的熔芯烧坏:解决办法是首先看一下控制回路是否正常无短路现象,如果没有问题及时更换一个新的熔芯。

3、断路器未储能:解决方法是检查电动机控制电源电压并且保证电源电压大于或等于

4、合闸电磁铁已烧坏,解决方法是及时更换新的合闸电磁铁。

5、进线柜主开关不能分闸:进线柜主开关不能分闸可能是由于分闸线圈烧坏,解决方法更换分闸线圈。

6、电容补偿功率因数偏高或超前,解决方法是调整电容补偿至、

7、变压器进线相序错误,解决方法重新调整相序。

8、电流取样信号线未接,解决方法:接好电流取样信号线。

9、电压偏高,控制器显示过压,解决方法调整过压保护点。

10、电流偏小,控制器显示超前,解决方法电流增大后能自动正常工作。

11、电容器的容量降低,解决方法更换电容器。

12、原设计负荷增大,解决方法增加电容柜补偿容量以上就是配电柜在运行中常见的问题解决方案

网友A(2017-01-10):
12、原设计负荷增大,解决方法增加电容柜补偿容量以上就是配电柜在运行中常见的问题解决方案

这个只限于存在无功分量较大的场所。并且负荷总量不大于变压器总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