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接OPCserver,系统报错不支持此接口

楼主(2016-10-12):
求助大神:

  用C#进行OPC开发,调试时运行、数据都是正确的,生成服务后,系统报错连接OPCserver时不支持此接口,本人系统为win10系统,用的是Interop.OPCAutomation.dll,严重怀疑win10系统不支持opc接口文件,下载了一些文件注册时都报错

  求大神指教,不胜感激,感觉整个人都要爆炸,搞了半天还是不行,再不行就换系统试试

网友A:
你可以用Marticon的免费服务器软件来试试,看你是否有相同的错误。我在Win10上测试我自己写的纯用OPC SDK开发的客户端软件,服务端是用Matricon的模拟软件,都是运行在Win10上的,没有问题。要注意下你的服务端的DCOM配置。如果用到了OPC的Callback配置可能更复杂些。

网友B(2018-06-12):
Matricon这是个什么软件?网上怎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