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区停电如何处理

楼主(2016-10-12):
工厂供配电系统在运行中发生突然停电时,应根据不同的停电情况做处相应的处理:
     1、如果是由于供电部门的暂时停电。这时总开关不必拉开,但出线开关应该全部拉开,以免突然来电,用电设备同时起动,造成符合和电压骤降,影响供电系统的正常运行。
     2、当两条进行中的一条进线停电时,应立即进行切换操作,把重要的负荷转移给另一条进线供电。
     3、如果是由于厂内的供配电线路发生故障跳闸时,应该试送电一次。若试送电不成功,开关再次跳闸,说明线路上的故障尚未消除,这时应该对线路进行停电检修。
     4、若是车间内发生停电事故,应首先向用电人员了解故障情况,找出原因。故障检查时,先查看用电设备是否损坏及熔断器中的保险丝是否烧断。然后逐级检查线路,一般方法如下:
     ⑴保险丝没有烧断的情况,一般是断电故障。可用验电笔测试电源端,氖泡不亮表示电源无电,说明是上一级的线路或开关出了故障,应检查上一级线路或开关,就有可能是供电部门的暂时停电。用验电笔测试电源端,氖泡发亮表示电源有电,说明是本熔断器以下的故障。如果用电设备没有损坏,就有可能是导线接头松脱,寻找故障点,并及时处理。
     ⑵保险丝已烧断的情况,一般是短路故障。多数故障可能是用电设备损坏,发生碰线或接地等故障,应先对用电设备进行检查,发现用电设备的故障并修复后,使可继续供电使用。经检查用电设备如无短路点,那就是线路本身有短路点,这时应逐段检查导线有无因绝缘层老化和碰伤而发生相间短路或接地短路,然后采取措施恢复绝缘或更换导线。

网友A:
值班电工停电应急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