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关于三相电压不平衡方面电气元器件的介绍

楼主(2016-10-13):
最近设备安装调试中发现一个问题,三相电压不平衡,导致偏相现象的发生,同事们,可否给些关于三相电压不平衡方面的保护介绍,谢谢!

网友A:
外行瞎扯两句 电气保护装置 有差动保护装置,但大部分厂为了省建设成本 很多都没使用 那至少可以通过安装带缺相保护的断路器或空开或回路实现缺相保护

网友B:
给你一个最实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各相接一个220v的灯,问题一下就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行瞎扯两句 电气保护装置 有差动保护装置,但大部分厂...

这种类型的断路器或空开灵敏度怎么样?差值超过多少动作,有谁用过吗?给点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最实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各相接一个220v的...

这真真儿的是个好办法,看灯泡亮度的不同就可以直观的看到三相的不平衡了,缺点就是没法量化!感谢探讨~~

网友:
可以用三相电力表(带电压保护)控制比较精准,普通的有一种带电压保护的相序保护器也可以

楼主:
对:   可以用三相电力表(带电压保护)控制比较精准,普通的有一... 内容的回复!

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C(2018-02-02):
有一种相序保护器一带三相不平衡电压调整的,就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