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mgcs使plc与pc主机之间用modbustcp通信

楼主(2016-10-13):
遇到一个问题,如何用以太网连接plc与pc主机,实现通信,同时发现还有一个问题,我要用的继电器输入输出口x,y在软件中1234区的继电器输出输出是如何对应的,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PC上只要有modbus tcp驱动软件就可以通讯 SCADA组态都会带modbustcp协议块 KEP GIS等OPC驱动也支持 直接输入对方ip地址 同网段就OK 0134对应可写数字量含DO、只读数字量DI、只读模拟量AI、可写模拟量含AO。

网友B:
我用的是组态王  地址写对了  一般都行呀

网友C(2016-12-29):
引用 网友A:
PC上只要有modbus tcp驱动软件就可以通讯 S...

但是没有通讯协议啊,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