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模拟量、通信、PID问题求助

楼主(2016-10-13):
1、松下主机FP-XH C60T模拟量模块型号FP0RDA4,模式开关拨到ON,设为14位,电压电流开关全部拨到OFF,设为电压输出。在14位模式下可以设置电压输出的量程,我写了一段程序,用于切换输出量程,测试时一直没对。见附图1、2、3。

2、松下主机FP-XH C60T扩展插件为APFX-COM3,插入插件安装部1,分配的COM端口为COM1,在系统寄存器设置----COM1端口设置----通信模式设置:设为MODBUS通信。使用的SEND指令为直接指定MODBUS地址型,【F146 RECV H1301 H7788 K32 DT100】指令中的S2参数如果从站寄存器地址为400001,怎么换算为H****,因为直接填写K400001时错误。指令中的n参数表示读取数据的位,如果n=K32,D=DT100,是否表示把从站地址H7788、H7789的数据读取到DT100、DT101。见附图4.另外在读取从站的多个不同地址时,有什么好的循环方法来让多条RECV指令连续循环执行。

3、关于松下PID指令和EZPID指令有什么不同,如果用于加热控制,哪个更好,要求输出为模拟量。

附图4

附图1

附图2

附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