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300下PID调节控制三台电机工作

楼主(2016-10-13):
求助下大家关于西门子300下 是怎么通过PID调节三台电机的?

最好能讲的详细点,输入信号,是由哪些信号来控制的,是如何控制电机的,程序怎么写的,参数怎么设置的。

之前做过冷冻水工作的空调,使用温度控制阀门的开度大小,当时因为不会PID就没有使用,就直接用温度的高低来控制阀门的开度大小了。如果知道该怎么设置温度用PID控制阀门的开度。

网友A(2018-05-03):
可以看一下西门子使用手册

网友A:
以后问问题要更详细一点

网友A:
程序大家可能不会帮你写

网友A:
你自己根据现场情况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