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触摸屏问提请教

楼主(2016-10-13):
项目上有一个特殊要求,研究了半天没结果,请教高手赐教;

  1. 在画面上做一个隐藏按钮,按5s后弹出指定窗口;(如下窗口)

楼主:
应该需要脚本完成,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在画面中添加“直接画面显示部件”,设置触发地址;

2、添加按钮部件,设置地址与第1步中的地址一样,最小按压时间设为5000ms就可以。

网友A:
第1张图片看不清楚,再传一个。

楼主:
这么简单啊,不需要脚本程序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张图片看不清楚,再传一个。

今天现场测试使用ok,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