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计算机串口的COM号方法

楼主(2016-10-13):
在实际工作场合常常一台计算机有许多RS-232串口,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下可以看到许多不同COM号的串口。具体是哪个物理串口插座对应哪一个COM号码呢?

本文介绍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识别方法如下:

1、 USB-串口的识别

这个最简单,拔下USB串口转换器,看WINDOWS资源管理器下缺少了哪个COM号。或者插入USB-串口转换器,看WINDOWS资源管理器下增加了哪个COM号。

这个方法只适合USB-单串口转换器,如果一个USB口同时扩多个串口也无法识别。那就得用以下的方法了。

2、 使用波仕485C转换器自发自收检测。

波仕485C是一种RS-232到RS-485/422的无源转换器,全双工半双工通用。将485C的端子板的跳线设置为全双工,并且跳线将A-Y短接、B-Z短接即可。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或者其他串口测试软件。在软件面板上选择不同的COM口号码,发送任何数据看接收框是否显示数据。如果COM口号码与外插485C转换器的RS-232串口号码一致,则会在软件的接收框显示同样的数据。

3 、自己制作DB-9孔插座进行自发自收检测。

   如果手头没有485C转换器,那就可以自己找一个DB-9插头,并且在把插头的2脚和3脚用线焊接短接起来。这相当于把RS-232的RXD与TXD短接,接收收-发短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或者其他串口测试软件。在软件面板上选择不同的COM口号码,发送任何数据看接收框是否显示数据。如果COM口号码与RS-232串口号码一致,则会在软件的接收框显示同样的数据。

4、 使用电压表测量TXD的电压变化

如果手头连一个DB-9孔插头也没有,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测量TXD脚(3脚)对GND(5脚或者机壳)的电压。正常情况下,电压为大约-9V。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等软件,选不同的COM号,按“发送”。当TXD脚有发送数据时,电压会有变化,会出现短时间的大约-6V,总之只要有明显的电压变化就说明有数据在发送。如果COM口号码与RS-232串口号码一致,则会被测量的TXD电压数据有明显变化。

网友A:
一般都用右键来查看计算机硬件设备来看com号

网友B:
还能这样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