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技术~~

楼主(2016-10-13):
伺服电动机有两项技术值得注意,一是高密度电机,采用一种叫"大极电机"的设计思想。例如六极九槽电机,定子由九个独立的极构成,在每个极上绕制集中线圈,然后再将九个极拼装起来,形成九个槽的电机铁芯。由于每个极是独立绕制和整形,所以即使采用自动机绕,也能保持槽满率高达90%。这类电机制造工艺好,空间利用和体积都达到了最小化,故称为高密度电机。从运行原理上讲,这类电机不属于旋转磁场电机,它在三相脉振磁场下工作,因此,它的适用性、设计方法和运行方式都有一定特殊性,例如这类电机不适合方波电流驱动。

另一类是嵌入式磁钢速率伺服电动机,它可利用凸极效应引起的交、直轴电感随位置变化的特点,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可*的无位置传感器速率伺服电动驱动系统

网友A(2016-12-10):
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