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伺服阀在压路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6-10-13):
    我国从德国引进数批全液压振动式压路机,该机的要害部件是集机、电、液于一体的电液伺服阀,因市场上没有配件供给,因而使机器的维修变成一大难题。

  1、压路机液压伺服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

  压路机液压伺服控制系统由电液伺服阀、连杆机构、变量柱塞泵和马达(如用在行走机构中为行走马达,如用在振动机构中为振动马达)组成。在控制线圈15无输入电流时,通过调节调零弹簧16,使阀芯处于零位,此时,ps腔和r腔、a腔和b腔互不相通。且a、b两腔的压力相等,两个控制液压缸7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将斜盘11的倾角α变为0o,此时变量西半球塞泵无油液输出,马达8不工作;假如控制线圈15输入一电流信号,则电流伺阀输出一定的流量,设a腔为输出油腔,b腔为回油腔,与a腔相通的控制液压缸7推动斜盘转动一个角度,斜盘通过连杆机构12进行反馈,拉动调零弹簧16,使阀芯回到零位。此时,斜盘便平衡在某一设定角度,马达以一定的速度的扭矩工作,当输入到控制线圈的信号发生变化时,马达的速度也随之改变。即压路机的行走速度随输入信号的变化声明变化。振动幅度的振动频率亦随着输入信号的变化而改变。

  2、电液伺服阀的使用和维护

  该机类型压路机最易出现故障且最难维修的部位是电液伺服阀。

  电液伺服阀出现的故障大多是由油液污染造成的。为此,在更换或添加新油时必须用过滤器进行过滤36h以上,以确保工作油液的清洁度达到nas7—8级。

  以下简介电液阀的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1)马达不能旋转,应检查下列部位;

  a.线圈的接线方向是否正确;

  b.线圈的引出线是否松焊;

  c.线圈的阻值是否正确;

  d.进回油管路是否畅通;

  e.进回油管是否接反;

  f.阀芯是否卡死。

  (2)马达只能朝一个方向旋转,改变控制线圈的输入信号不起作用。应检查:

  a.两个节流是否堵塞;

  b.喷嘴是否堵塞;

  c.弹簧管是否折断;

  d.阀芯是否卡死。

  (3)改变控制线圈的输入信号,马达有两个正反方向的最大速度旋转,但不能调节速度大小。应检查:

  a.反馈杆是否折断;

  b.反馈杆下部钢球是否脱落。

  (4)电液伺服阀漏油,应检查漏油部位;

  a.顶盖或信号插座漏油,查看机座论著面和弹簧管处密封圈是否老化,检查弹簧管是否破裂;

  b.阀体端盖漏油,检查端盖上各处密封圈是否老化或损坏;

  c.阀体底部漏油,应拆下伺服阀,检查阀体底部密封圈是否老化或损坏。

  3、电液伺服阀工作原理

  baukema公司的全液压振动式压路机一般由二套独立的电液伺服控制系统组成,它们分别是行走机构的振动机构。

  当控制线圈15中的电流通过时,衔铁挡板组件围绕弹簧管14的支点转动,2个喷嘴与挡板之间的间隙一边样加,一边减少;一边压力减小,一边压力增加。在这个压差的作用下,阀芯移动使进油口ps与一个控制腔相通。阀芯的移动带动反馈杆下端的小球,给衔铁挡板组件一个与电磁力矩相反的恢复力矩,当这两个力矩相等时,阀芯停在一个与输入电流成比例的位置上。若进油口ps的压务恒定,执行机构中的流量与阀芯的位置成正比时,可以得到与输入电流成比例的控制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