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温控原理图

楼主(2016-10-13):
加热管功率3kw*6条=18kw

 温度范围:200度以内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这样更方便。

样子如下图

网友A:
接线图如下:

网友B:
三相SSR即可控制恒温

网友C:
温控仪+电源调功器+可控硅,可以实现平稳的温度控制

网友D(2016-11-21):
个人认为,要求高点的场合可以采用可控硅的方案,低要求的接触器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