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_AC500PLC怎么无法进行参数的设置?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点开进行修改的呀,我的怎么点不开

楼主(2016-10-13):
ABB_AC500PLC怎么无法进行参数的设置?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点开进行修改的呀,我的怎么点不开

楼主:
我又研究了一下,是我的无法添加子元素,也就是右键点开之后第二个选项是灰色的。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A:
你这是在哪个软件下?硬件组态环境,还是编程环境?

最新的软件,硬件组态是有一个专门的环境,我看你这里截图,好像没有添加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