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耗电量的程序

楼主(2016-10-13):
我有一个4-20ma的电流传感器,怎么编写每天的耗电量程序,用的是s7-200plc,谢谢。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太懂啊

网友A:
这是哪的程序啊,

没见过这种,帮不上忙

网友B:
利用PLC的运算指令就可以,很简单的

网友C:
首先你要搞明白,4-20毫安电流信号对应的电流值,4为0,20毫安为多大用电电流,这样你就可以进行计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利用PLC的运算指令就可以,很简单的

偶感觉这是一个纯粹的累积。

网友D:
这个重来没有试过,,,,,,,,,,,,,,,,

网友B:
这个不是累积,是利用运算指令实时计算,还可以利用其他指令将一天、一季度、或一年的耗电量保存。

网友B:
用PLC算耗电量,应该还有一个显示的吧,要是用触摸屏显示,要是触摸屏有脚本功能,用脚本功能更方便的

网友E:
放到中断里累加就好,

网友F:
首先要搞明白你的电流互感器变比是多少,4-20MA  对应的电流是0--多少A  然后,,,,,好像不能实现吧  ~~~~~~~~~~~

网友G(2016-11-15):
耗电量应该是指功率和功耗,所以除了要将读到的数据转换成实际电流值外,还需要知道电压值,然后计算实时功率,然后再用中断累积。读取PLC时间,然后每到0点时记录整天的耗电量,并初始化累计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