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指针和指针数组的区别

楼主(2016-10-13):
数组指针(也称行指针)
定义 int (*p)[n];
()优先级高,首先说明p是一个指针,指向一个整型的一维数组,这个一维数组的长度是n,也可以说是p的步长。也就是说执行p+1时,p要跨过n个整型数据的长度。

如要将二维数组赋给一指针,应这样赋值:
int a[3][4];
int (*p)[4]; //该语句是定义一个数组指针,指向含4个元素的一维数组。
 p=a;        //将该二维数组的首地址赋给p,也就是a[0]或&a[0][0]
 p++;       //该语句执行过后,也就是p=p+1;p跨过行a[0][]指向了行a[1][]

所以数组指针也称指向一维数组的指针,亦称行指针。

指针数组
定义 int *p[n];
[]优先级高,先与p结合成为一个数组,再由int*说明这是一个整型指针数组,它有n个指针类型的数组元素。这里执行p+1是错误的,这样赋值也是错误的:p=a;因为p是个不可知的表示,只存在p[0]、p[1]、p[2]...p[n-1],而且它们分别是指针变量可以用来存放变量地址。但可以这样 *p=a; 这里*p表示指针数组第一个元素的值,a的首地址的值。
如要将二维数组赋给一指针数组:
int *p[3];
int a[3][4];
for(i=0;i<3;i++)
p[i]=a[i];
这里int *p[3] 表示一个一维数组内存放着三个指针变量,分别是p[0]、p[1]、p[2]
所以要分别赋值。

这样两者的区别就豁然开朗了,数组指针只是一个指针变量,似乎是C语言里专门用来指向二维数组的,它占有内存中一个指针的存储空间。指针数组是多个指针变量,以数组形式存在内存当中,占有多个指针的存储空间。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同时用来指向二维数组时,其引用和用数组名引用都是一样的。
比如要表示数组中i行j列一个元素:
*(p[i]+j)、*(*(p+i)+j)、(*(p+i))[j]、p[i][j]

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