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各位师傅,这是啥,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10-13):
大概是这样的,拆了一台机,想确定一变压器输入电压!~ 机器进线是220V的,图上这东西红线接到一堆电容上,电容是并联的(补偿用?),电容上有线接到接到一个变压器,由于变压器上标签没了,我想确定下这变压器是不是输入220V(因为机器进线是220V)怕并了这么多东西,变压器输入电压有变!~  流程是这样的 图上东西——一堆变联电容——变压器

是可控硅么,变压器前面接着这套,会改变电压么,还是只整流,稳流,谢谢大家

网友A:
把可控硅的字拍清楚就好了,知道型号啊!电容的字没有,不能判断是什么电容,如果是电解电容,就不是补偿用的,应该是整流滤波。

网友B:
这个变压器其实就相当于电抗器的作用而已。

网友C:
不就是单向可控硅啦。

网友D:
今天学习了  嘎嘎  求教大神

网友E:
我觉得是可控硅,控制用的吧

网友F:
是点焊机吧,是可控硅,控制变压器供电的

网友:
是焊机之类,是可控硅用来调节输出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点焊机吧,是可控硅,控制变压器供电的

你说的对,应该是电容储能点焊机。

网友H:
拿这个东西是可控硅,整流用的

网友I:
这堆电容是用来稳压的。存储能量越多,稳压效果越好。

网友I:
下边手拿的部分是单相可控硅+散热器+支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下边手拿的部分是单相可控硅+散热器+支架。

专业

网友K:
这么多电容一看就是储能的,滤波除了电容应该还有大电感,一般都采用LC滤波。那个坨坨一看就是可控硅,三根线,输入,门级,输出,散热

网友L:
今天学习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