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的布线规范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6-10-14):
1.通信采用RS-485总线的线材选用要求:

  使用2芯屏蔽双绞线

  铜质,线径0.5~0.75平方毫米,

  阻抗38~88欧姆/公里,

  容抗30~50纳法/公里,

  绞距20毫米的2芯屏蔽双绞线(如果线的距离不超过500米

    可以适当降低线的标准,但必须为双绞线

  2.系统的总线:

  由两个或多个相互间具有物理连接的设备组成,上最多允许挂接128个总线设备,在不加中继器的情况下,总线长度不大于1200米。

    3.系统总线不应出现分支情况,如分支不可避免,则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分支长度不大于10米;

    ● 总线长度之和不超过800米;

    ● 该分支线上的设备总数不得超过50个。

    ● 所有通信信号线应尽量远离干扰源,信号线应走弱电井,不能与强电(如220伏住宅电源)或射频信号线路(如CATV、大信号音频线)并行走线,若并行走线,距离应大于0.5米。

    ● 所有线路的接点必须采用焊接或镙丝卡紧的连接方式,并做防水及防潮处理,例如,可将对接点焊接后用防水胶带缠紧或用环氧树脂密封处理。

    4.信号共地:

    ● 同一个网段上的所有设备必须具有统一的信号地,以避免共模干扰。

    ● 集中供电时,把同一个网段上的所有电源(包括通讯设备的自带电源)的直流负极直接接到一起组成公共信号地,此时信号地即直流电源地。

    ● 单家独立供电时,把同一个网段上所有总线设备的地(黑线)引脚接在一起,由此组成公共信号地。

    5. 总线使用线材推荐选型

    485布线注意事项:

    1. 485通信线必须用屏蔽双绞线,最好多股备用,总长不超过1200米。

    2. 布线尽量远离高压电线,不要与电源线并行,更不能捆扎在一起。

    3. 485总线一定要是手牵手式的总线结构,坚决杜绝星型连接和分叉连接。

    4. 超出30台控制器或线长大于500米,必须采用485中继器。

    5. 交流供电的设备及机箱一定要真实接地,而且接地良好。

    6. 用屏蔽线将所有485设备的GND地连接起来。

    7. 在最后一台485设备的485+和485-上并接 120欧姆的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