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计安装使用过程中的注意点

楼主(2016-10-14):
一、结构原理

1. 基本型液位计 液位计是以磁性浮子为测量元件的,浮子在测量管内随液位的变化而上、下浮动,通过磁耦合作用,驱动指示器内红、蓝指示管就会翻转180°。液位上升时,指示管由蓝色转为红色;下降时,由红色转为蓝色,从而实现液位双色的显示。当介质温度≥300℃时,采用白、蓝色指示管。

2. 报警器 报警器由干簧管、防爆接线盒组成,紧固在测量管的外侧。报警器由磁性浮子来驱动,输出的报警开关信号传递给二次仪表,实现远距离液位上、下限报警及灯光显示。

3. 变送器 变送器由液位传感器和转换器两部分组成。传感器由装在Ф20不锈钢管内的若干干簧管和电阻组成,紧固在测量管外侧。转换器由电子模块组成,安装在传感器的接线盒内。传感器通过磁性浮子的磁耦合作用,将液位的变化转换成电阻值的大小,经转换器转换为4~20mA.DC标准电流信号,送给二次仪表,实现远距离液位数/模显示。

二、调试、使用与维护

1. 变送器的调试方法将磁钢置于液位传感器的零位处,此时传感器最下端的干簧管吸合,调整“零位”电位器,使输出为4mA;再将磁钢置于满量程处,调整“量程”电位器,使输出为20mA。如此反复几次,调试即可完毕。

2. 安装注意事项

1)液位计安装时,不允许有任何杂物进入测量管内。

2)液位计必须垂直安装在容器侧面,浮子装入测量管时,有磁钢一端向上,切勿倒置。

3. 投入运行注意事项液位计投入运行时,先慢慢开启上阀门,然后慢慢打开下阀门,使被测液体缓慢进入测量管内,防止容器内带压介质快速冲入测量管内,使浮子急速上升,造成指示管跟踪不灵。

4. 液位计的维护

1)如被测介质中含有杂质、沉淀物时,应定期清洗测量管和浮子。清洗浮子时,应采用适当清洗剂,切勿敲打或用明火烘烧,以防磁钢退磁。

2)液位计经长期使用,特别在高温条件下长期使用后,如发现指示器跟踪不灵活,首先应检查浮子磁钢的磁场强度,如已退磁,应更换磁钢或浮子。

5. 防爆型产品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1)报警器、变送器的选型、安装和维护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爆炸危险场所电气安全规程》规定执行。

2)接线盒内外接地必须牢固可靠,接地电阻应≤2Ω。

3)电气接线间隙和爬电距离必须≥10mm。

4)报警器、变送器的维护必须切断电源后开盖,拆卸过程中,应避免损伤防爆面。维护后,引出线及表盖必须锁紧,以防滑脱。

5)防爆面不可涂漆,但应涂防锈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