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根据原理图区分滤波器是一阶还是二阶

楼主(2016-10-14):
如标题,怎么根据原理图区分滤波器是一阶还是二阶,如下图所示,这几个图怎么分析,谢谢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根据你所圈选的区域来分,对于小区域是一阶,对于大区域是二阶,关键看你想计算的是哪一点的数据。

网友B:
滤波器一阶  二阶 什么意思啊 ,

楼主:
还请前辈详细指导一下,不大明白,所圈选的区域是什么意思,谢谢您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所圈选的区域来分,对于小区域是一阶,对于大区域是...

楼主:
就是一次滤波两次滤波吧

引用 网友B:
滤波器一阶  二阶 什么意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