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的选择注意事项

楼主(2016-10-14):
电度表是用来自动记录用户电量的仪表,用以计算电费。所谓一度电(即1Kw.h),表示功率为1000W的用电器用电1小时所耗用的电能。

电度表有单项、三项之分。三项三线制用于动力,三项四线制用于照明或含三项用电设备的动力线路的计费。选用时应根据电源及负荷情况选择。

单项电度表额定电流有1(2)、2(4)、2.5(5)、5(10)A等,最大可达100A,括号内的数字为最大额定电流。一般单项电度表允许短时间通过的最大额定电流为额定电流的2倍,少数厂家的电度表为额定电流的3倍和4倍。

三相四线电度表额定电流有5、10、25、40及80A等。长时间允许通过的最大额定电流一般可为额定电流的1.5倍。部分电度表技术数据见表:

选择电度表时要注意其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电度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线路的计算电流,否则准确度变低,缩短寿命。电度表还不允许使用在负荷经常低于额定值5%以下的电路中使用,因为它不能正确计量出所耗电的电能。

当现有电度表额定电流不能满足线路的大电流时,则应经一定电流比的电流互感器,将大电流变为小于5A的小电流,再接入5A电度表。计算耗电电能时,5A电度表耗电度数乘以所选用的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比,即为实际耗用的电能的度数。

电度表应装置在通风、干燥、采光等的处所,应避开潮湿、有腐蚀性气体,还应防止尘砂和昆虫的侵入。

配电箱(板)的接线、类型与选择

一、 配电箱(板)的接线

如前所述,配电箱是用来装设控制、分配、保护及计量电器的装置。如自动开关、负荷开关与各种类型的低压熔断器。需要计量时设电度表,有的还设用来监视供电系统运行情况的电压表和电流表等。当箱内进出线多时,还装设有端子板。

三根相线A、B、C引入配电箱内,固定在三极负荷开关上方的三个接线柱上,负荷开关下方的三个接线柱接引出线,三支刀臂铰接在中间支柱上,在支柱和下方接线柱间分别均用熔断丝连接,以保护引入线不至过负荷以及受短路短路故障而烧毁。负荷开关下方的每个接线柱上,分出若干支线,支线数目应尽量为3的倍数,以便三项平均分配支线负荷。每一支线装有RC1A系列低压熔断器,支线由熔断器下方引出,当其中一支线发生过负荷或短路时,支线上的低压熔断器内的保险丝因超过其规定短路而先行熔断,就不致使负荷开关上的保险丝熔断而影响其它支线是相线,需配一根零线才能构成回路。而引入线中只一根零线,因此,须通过设在配电箱内的零线端子线,把零线分成若干数量的支线,同每一跟相线个别组成单相回路,电压为220V。设计应注意的是,零线上是不允许节熔断器的,因电气设备外壳往往与零线接通(称为零线),当外壳带电时电流可由零线通过重复接地而流入大地,以保证人身的安全,所以零线除特殊规定外都不允许熔断。 二、 配电箱(板)类型的选择

一般建筑物上的配电装置有箱式和板式两种。箱式清洁美观,一般程度上能防尘、防机械损伤,但造价较板式为高。多尘场所必须采用箱式。

板式为明装。箱式的安装有外露式、半嵌入式及嵌入式三种。条件许可,应尽量选择嵌入式。

配电箱(板)的材料有木、塑料及铁制三种。一般标准高一些的多采用铁制成套产品。标准偏低的多由现场制作木配电箱。 三、 配电箱(板)大小的选择 制作配电箱时,配电箱或板上的电器设备的布置应以便于操作和观察为原则,排列要均匀整齐,通常将电源总开关和总熔断器装在左侧或左上方;各分开关和分熔断器装在右侧或右下方;电度表右上方或左下方。

配电箱的大小取决于所装的电器设备数量和型号规格,此外,它们之间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网友A:
单项电度表额定电流有1(2)、2(4)、2.5(5)、5(10)A等,最大可达100A,括号内的数字为最大额定电流。一般单项电度表允许短时间通过的最大额定电流为额定电流的2倍,少数厂家的电度表为额定电流的3倍和4倍。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