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千瓦电锅炉用不用漏保

楼主(2016-10-14):
一50千瓦电锅炉前端用断路器,还是漏电保护器?离变压器130米用YJV4x16十1x10电缆行不?

网友A:
线有点小啊。。。。。。。。。。。。。

网友B:
70多电流,16平方线还行,最好放大一级。

如果你想稳定运行,就别加漏保,想给自己找麻烦就加吧!三相四线供电,外壳接零保护安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多电流,16平方线还行,最好放大一级。如果你想稳定运行,就别加漏保,想给自己找麻烦就加吧!三相四线供电,外壳接零保护安全没问题。

打算用五线制,外壳接PE。听别的师傅讲用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说是即使不漏电也容易跳闸,但不知为何?请教不漏电为何也易跳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70多电流,16平方线还行,最好...

漏电保护是对不平衡电流进行检测,理论上一个含有L、N的回路电流完全一样,如果L线电流大于N线电流,超过漏电保护的阈值电流(对人体保护电流30mA,设备如300mA)漏电保护即跳闸,切断电源。对于你的情况,电路既是是三相的,既使不漏电,也难以严格保证过N电流为零。比如你需要控制电源,这个是单相的,控制电流足以使漏电开关动作。另外,电工常识告诉我们零线通常是有电流流过的,只不过不会大于最大一相的电流,这就是零线通常比相线要细的原因。所以从原理上三相四线不能接漏电保护,三项五线除非是单一平衡负载不能接漏电保护。你的情况,不需要,工厂的情况布线要复杂过上述情况,也许布线本身就有零序电流,这就是你师傅讲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70多电流,16平方线还行,最好... 内容的回复!漏电保护是对不平衡电流进行检测,理论上一个含有L、N的回路电流完全一样,如果L线电流大于N线电流,超过漏电保护的阈值电流(对人体保护电流30mA,设备如300mA)漏电保护即跳闸,切断电源。对于你的情况,电路既是是三相的,既使不漏电,也难以严格保证过N电流为零。比如你需要控制电源,这个是单相的,控制电流足以使漏电开关动作。另外,电工常识告诉我们零线通常是有电流流过的,只不过不会大于最大一相的电流,这就是零线通常比相线要细的原因。所以从原理上三相四线不能接漏电保护,三项五线除非是单一平衡负载不能接漏电保护。你的情况,不需要,工厂的情况布线要复杂过上述情况,也许布线本身就有零序电流,这就是你师傅讲的情况。

四线的漏保,出线端只有其中一相和N,为单相设备供电,没跳闸,这是为何?

网友D:
五线制供电,一般比较大的用电设备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良好PE保护线不需要漏电保护器,将设备外壳连接于PE导线上,控制柜中有单相电器使用,可配置与其匹配的二极断路器或熔断器保护,工作零线N连接于N导线上。如果使用三相四极漏电保护器可能会频繁跳闸,也可能不跳闸,总之不稳定有些风吹草动立刻跳闸。匹配好的短路保护已经是很好的保护了。如果就是有碰壳短路,短路保护器件也会跳开,小电流碰壳短路就是不跳开外壳电压(根据PE零线规则零线小于等于4欧姆)也不至于使人触电。四线的漏电保护器的输出线就是三相电流再不平衡(甚至只有一相连接有单相电器)只要不与PE线或大地有漏电是不会跳闸的,但只要四线任何一条线(包括N线)与PE线或大地有漏电,达到开关的额定跳闸电流立刻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线制供电,一般比较大的用电设备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良好PE保护线不需要漏电保护器,将设备外壳连接于PE导线上,控制柜中有单相电器使用,可配置与其匹配的二极断路器或熔断器保护,工作零线N连接于N导线上。如果使用三相四极漏电保护器可能会频繁跳闸,也可能不跳闸,总之不稳定有些风吹草动立刻跳闸。匹配好的短路保护已经是很好的保护了。如果就是有碰壳短路,短路保护器件也会跳开,小电流碰壳短路就是不跳开外壳电压(根据PE零线规则零线小于等于4欧姆)也不至于使人触电。四线的漏电保护器的输出线就是三相电流再不平衡(甚至只有一相连接有单相电器)只要不与PE线或大地有漏电是不会跳闸的,但只要四线任何一条线(包括N线)与PE线或大地有漏电,达到开关的额定跳闸电流立刻跳闸。

四线漏保下端可用单相设备(实际能用),这是如何检测电流为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