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传动装置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6-10-14):
6RA70传动装置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

说明:6RA70传动装置故障为FXX代号,此为故障代码。 故障发生时红色LED灯亮,柜门上故障灯亮,传动装置做分闸处理,并修改以下参数:r047 故障诊断存储器,即当前故障值,可通过故障值来查询具体的故障原因(见手册10-2)。

注意:装置上电顺序:先合操作电源开关,再合装置电源,则不会报F022 分闸时,应先断装置电源开关,再断操作电源开关。

1. F001 电子板电源故障

应对办法:切断电源检查CUD1板是否损坏。

2. F004 主回路电源故障

应对办法:用万用表检查主回路电源是否为630V,断路器

是否正常合闸,功率板电压反馈线是否有电压1U1、1V1、

1W1(在合闸状态可从r015中查看当前电压反馈)

3. F005 励磁回路故障

 应对办法:检查励磁回路电压是否正常(380V),励磁电

源开关是否闭合;也可在r016中查看当前励磁电压反馈。

4. F006 过电压故障

 应对办法:用万用表检查主回路进线电压是否有过压情况。

5. F007 欠电压故障

 应对办法:用万用表检查主回路进线电压是否有欠压情况。

6. F022 外部故障(本系统特指快熔熔断故障)

 应对办法:<1>检查控制回路电源开关是否闭合

 <2>如果正常检查快熔是否有熔断的现象,K03为得电状态。

<3>如果快熔有熔断情况,务必对可控硅先进行检查,是否有可控硅损坏的现象,换上新的快熔或可控硅后,必须将P830=3进行可控硅自检。

7. F035 驱动堵转

应对办法:检查电机运行情况,是否有堵转现象。

8. F038 超速

应对办法:检查编码器接线是否正常,另外可以检查励磁回路是否正常。有时,1C1、1D1反馈线接反也会出现F38现象。

9. F040 在激活故障状态下,电子板电源被切断,即上一次故障未被复位。

应对办法:按P键,复位故障,若不能复位故障说明故障仍然存在。

10. F042 测速机故障

应对办法:检查编码器是否正常。 查r047故障值 1 为编码器电缆开路    2 为编码器极性不正确,调换A与A-两颗线即可。

11. F048 编码器测量通道故障

 应对办法:检查编码器接线是否正确,然后对照故障值,来检查编码器,如果故障值为2,很有可能是编码器损坏。

12. F061 可控硅检测故障(注意故障值)

 应对办法:查看r047中显示的故障值,从而判断是哪组可控硅出现的故障。(注意:合闸前务必进行P830=3进行可控硅自检)。

网友A:
好东西啊非常感谢楼主,感谢分享,希望有用。

网友B(2017-02-25):
好东西啊非常感谢楼主,感谢分享,希望有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