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这个50Hz和60Hz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0-14):
请问各位老师:在电动机铭牌上经常看到50Hz60Hz,这个50Hz和60Hz是怎么回事?哪些地区是50Hz?哪些地区是60Hz?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频率?

网友A:
50Hz、60Hz通常是交流供电频率,即常说的工频。交流供电频率要求稳定在规定范围内(这个有标准),如果频率不一样的交流电是不能并网的!在电力系统的建设过程中,先后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独立开发,因而在标准形成钱就已经有不同的输电工频存在,但总不能将建设的电网拆掉,因而实时上形成50Hz、60Hz工频同时存在的情况,至于电压等级就更复杂。具体可以上网查找各个国家和地区低压输电的电压、频率和电器电源标准。有意思的是日本是两种工频同时存在的国家,如果将两个地区电网并网,必须进行频率变换。

网友A:
问题来了,对于电器的供电电压,我们知道,电压不同必须变压。但电压不同,频率不同,会怎样?

首先,对于标明适用50Hz\60Hz的电器只要符合相应电压不受影响。工频频率是作为设计参数来设计的,如对于不同频率的电机,会影响磁通量的选择,铁芯和铜线规格。

其次,对于标明一种工频的,具体要看负载类型:

1、加热丝(电阻)不受影响;

2、电动机,60HZ电动机接50hz电源,电压相同,电流增大20%左右,可降压使用,或减轻负载使用;

3、电磁阀、接触其线圈,60HZ接50HZ,须降压使用,否则长时间会烧线圈!

其实所有情况都可以用欧姆定律作出定性和半定量分析。

网友B:
(1)发热方面 将按50Hz设计的电器用于60Hz的电网时,如果不改变载流导体的电流密度和铁磁质零部件中的磁感应,则电器各有关零部件的温升将略有增加,主要原因是导体的集肤效应、邻近效应以及铁磁物质铁损均有所增大。根据经验公式推算,由于集肤效应增强所导致的温升提高幅度不会超过20%,由于铁损增大而导致的温升提高幅度也不会超过27%。 一般来说,我国的电器产品,小容量者其温升裕度较大,集肤效应则对小截面导体的影响较小,故50Hz的电器用于60Hz的电网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大容量的电器产品,因集肤效应的影响较大,为安全起见,宜降容一级使用或者经试验后再确定。

      (2)动作值方面 这里是指电磁机构的动作值。对于并励(电压)电磁机构,电磁吸力是与磁感应的平方成正比的,而在外施电压不变时,磁感应则与频率成反比(U∽4.44fNBmS)。因此,将50Hz的电器直接用于60Hz的电网,因电磁机构的吸力将减小到原来的70%左右,这就无法正常工作了,如果要使它能正常工作,则势必要将线圈匝数减少到来的83%,以维持磁感应不变,但频率增大后,分磁环内的损耗和铁心内的损耗均将增大,以致温升有所增大。至于串励(电流)电磁机构,由于电流不变,磁感应也不变。但频率增大时损耗也要增大,因而动作电流值也相应地增大一些(约7%)。这可改变释放弹簧的反力来进行调整。热双金属片机构的动作值,在频率提高后因发热增大会略小一些,这也能以调整反力的方式来解决。

      (3)通断能力方面 频率的增大使半周的时间缩短了,电弧能量小得多,而电流过零的时间缩短得不多,这无疑是有助于灭弧的。但对快速限流电器来说,频率增大使得电流上升速度(di/dt)也增大,可能会使灭弧装置承受的电弧能量略大一些。不过可以认为50Hz的电器用于60Hz电网时,从通断能力来看,影响并不明显。

网友C:
我国和俄罗斯都是50Hz西方一些国家使用的是60Hz,50Hz的设备用到60Hz的电源上基本还能用,但是60Hz的设备用到50Hz的电源上就不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