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UG221H-LR4触摸屏传输程序问题

楼主(2016-10-14):
在传输程序时,传输成功,但界面提示错误163:(24:),查手册后说是SRAM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设置,手册上也缺少这一方面说明,请前辈进行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SYS+F1进入屏的系统页面,然后再SRAM中选择格式化——执行后即可。

楼主:
格式化需要很长时间吗,我点击format按钮后,一直在闪,没反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格式化需要很长时间吗,我点击format按钮后,一直在...

正常的情况下大概1秒钟,按下格式化按钮后,还要按下执行按钮。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也接触过其它品牌的屏比如西门子,海泰客,昆仑通态,邦纳等,觉得与富士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富士的应用起来比较复杂,网上查的说明书比较难理解,不知前辈有没有好的学习方法和见解呢!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也接触过其它品牌的屏比如西门子,海泰客,昆仑通态,邦纳等,觉得与富士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富士的应用起来比较复杂,网上查的说明书比较难理解,不知前辈有没有好的学习方法和见解呢!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你是用网线传送的吗,还有拨码开关设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