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驱动

楼主(2016-10-14):
前段时间在写程序,今天刚刚开始做实验,刚买回来一套CP1H用来编程,但是程序无法传到PLC中,应该是我没有安装编程驱动,但是在网上找了没有找到,大家都在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A:
有网口吗 用网口 不要驱动 编程电缆也不要驱动

网友B:
欧姆龙都是免驱动的,插上设置下端口自己就连上了

网友C:
cp1h的话第一次连接plc需要安装驱动的,一般你连上数据线电脑会自动安装驱动,若是自动安装失败,可以选择手动安装,在你安装plc软件的文件目录里面有个driver的文件夹,以我的电脑为例是D:\欧姆龙\CX-Drive\DRIVERS  点击这个文件夹里面的这个驱动即可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我知道了,不需要驱动,程序里面自带的,可以运行了。

引用 网友A:
有网口吗 用网口 不要驱动 编程电缆也不要驱动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都是免驱动的,插上设置下端口自己就连上了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我知道了。

引用 网友C:
cp1h的话第一次连接plc需要安装驱动的,一般你连上...

网友D:
先要PLC 在线再能传程序到 PLC  另外你设置的对吗? 可以发些错误提示信息大家才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