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符号数据处理

楼主(2016-10-14):
读仪表(百分表)的数据有正负号,ES2的PLC怎么处理正负号,我想在台达的触摸屏上显示出来,由于从仪表(仪表只认8位数据)接受过来的是错位的8位数据,不知道正负号怎么处理下,不知道大侠们能看懂不,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表达了,我自己倒了倒,如果只是负数的话,没问题,但是一到正数就不对了显示出来的数,求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A(2017-06-07):
用SMOV指令,自己看看手册。

网友B(2018-08-09):
耐特PLC做取绝对值的方法是,把数据做一个左移一位,然后右移一位,这样就把最高位的符号位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