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文件打不开,别的电脑可以打开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10-14):
点击确定后就出现下面那张图

楼主:
请大神告知,求指点,谢谢谢谢谢

网友A(2017-03-22):
我想知道你z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B(2018-06-27):
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EPLAN-1_9.htm

网友C:
关机重启电脑,重新进软件试试,有时候软件非正常关闭就会这样。或近你项目保存的位置打开看看。

网友D:
我也是不会啊,新手

网友E(2018-08-20):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z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学习一下,看起来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