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nel这种数据类型怎么用

楼主(2016-10-14):
刚学欧姆龙PLC,碰到channel这种数据类型,我知道他是16位格式,但我有以下几点疑惑

1、它是包含了所有数据类型吗,比如D0,D1定义为channel,我在触摸屏上设置的32位DINT,REAL等,在PLC上channel这种格式都可以包含吗?

2、我在DX-P在只能分别修改、监控D0或者D1,修改D0时会有16位格式数字限位,如果我用到32数据,是不是用一般的DINT和REAL比较方便一点?

3、我知道传送指令分为十六位和三十二位,但是运算指令是不是直接可以通过CHANNAL运算,不用转变为其它格式就可以,像我以前用松下的话要转换为一致的格式才能运算。

网友A:
CHANNEL就是一个通道类型,16bit的。如果要用32位的话,你需要占用两个CHANNEL

网友B(2016-12-21):
CHANNEL就是一个通道类型,16bit的。32位的就是两个Channel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