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43个技术问答

楼主(2016-10-14):
Q1:现场新增加一台操作站如何对其进行软件授权?

A: 需购买配备相应权限的硬件软件狗一只,工程师狗或操作员狗。若需OPC通讯连接,软件狗还需具备OPC通讯权限。

Q2:VF软件如何进行组态备份和还原?

A: 在结构组态软件中用文件“备份工程”和高级“还原工程”可分别对服务器组态进行备份和还原操作.

Q3:PRO软件如何进行组态备份?

A: 打开最新组态,点击菜单“总体信息”→“备份数据”,选取备份路径、取名、保存,即可将组态进行备份。注意:本备份操作不包含对监控历史数据的备份(如历史趋势、历史报表等),若还需对监控历史数据进行备份,则将整个组态文件复制到移动存储器即可。

Q4:如何在组态软件(PRO)上新增加一个位号?

A: 有符合类型的备用点时,修改属性,设置报警、趋势服务组态;无备用点时则增加卡件(机笼),添加位号,未用完的通道组备用点(去掉报警);流程图上加动态数据(开关量)等;位号关联流程图(趋势画面PRO2.65);然后编译、下载、发布(或传送)。注意:增加AO 点需要组回路,在线下载时现场需做好相应准备和配合。

Q5:大修后DCS系统如何上电,如何对DCS供电检查?

A:DCS系统对供电质量有一定要求,大修后DCS上电应注意:

1、确认外部供电是否平稳,如检修期间电压不稳不要上电。

2、测试外部供电电压是否符合198V-242V要求。

3、上电时按先总电源,再操作站,控制柜,外配柜顺序上电(断电则相反)。

4、上电后对DCS卡件故障报警、电压故障报警、交换机和网络检查,对供电电压测试。

5、用万用表可检查DCS每个机笼的5V、24V电压,如低于5V、24V则不正常。如需对供电质量深入检查,需用示波器或电能质量分析仪检测分析。

专家建议:系统维护负责人确认条件具备方可上电。应严格遵照上电步骤进行。

Q6:如何简单检查DCS系统接地?

A:DCS接地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接地地点,接地方式,接地电阻大小等从现场到DCS机柜的诸多节点和环节。但日常对DCS的常规检查主要有几个方面:

1、DCS机柜应采用单点接地方式,检查是否有可能导致多点接地的地方出现,比如机柜与槽钢的接触,接地点是否为单条引下线(线径大于16mm2,长度小于30米)到地桩或地网,部件连接(或焊接)点是否良好(锈蚀)等。

2、检查DCS接地点与电气地或避雷针引下线接地是否共用,距离是否符合要求,一般情况要求DCS接地与电气地距离15米以上,与避雷针接地点15米以上。

3、测量DCS系统接地电阻是否小于4欧姆。接地电阻的大小与

很多因素相关,如接触良好,土壤湿度,导电率等,测量接地电阻可选用的仪器有摇表、钳形表等。

Q7:日常维护时如何检查DCS系统网络?

A:1、用网络测试仪测试网线硬件是否正常,检查交换机指示灯是否正常。

2、检查监控“故障诊断”画面是否有故障提示。

3、对每台计算机使用“ping”命令检查网络是否正常,IP设置是否正确。

4、检查网卡流控制是否关闭,网卡驱动安装是否正常。

5、使用组态软件自带SCDIAGNOSE软件检测网络情况。

Q8:DCS系统维护如何做好防静电?

A:如果维护不注意,静电可能对DCS卡件或通讯带来不小影响,DCS维护过程中特别是在触碰硬件卡件或通讯部件时应采取如下措施做好防静电。

1.保持环境有一定的湿度。特别北方地区或在干燥的冬季,因静电产生故障的事例要远远大于在东南沿海地区或其他季节,所以在一些重要场所,如计算机机房、实验室、电子仪器的装调车间应考虑保持一定湿度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封闭形的空调房间,更应有一定控制湿度的设备。

2.铺设防静电地板,控制室和操作室均需铺设防静电地板。

3.在维护插扒卡件时或用手拿捏卡件时一定注意先对手释放静电,注意尽量避免用手直接触碰卡件电子元件、面板电路和焊点。

4.卡件应存放在防静电塑料盛放器或防静电塑料袋中,并存放在卡件盒中。

5.系统维护时还应注意佩带DCS防静电手腕。

Q9:DCS日常维护时需要对哪些数据进行备份?

A:需要对组态、PID参数、工艺参数(设定值)、系统安装软件、电脑驱动以及认为重要的趋势、报表等数据进行备份。

Q10:回路无输出问题的处理?

A:某项目使用中控JX-300X系统。用户自行增加一单回路后,无输出。投自动时会自动跳回手动状态。经检查程序,发现用户增加的自定义回路,回路编号为09;而BSC模块中,模拟量输出对应的模块为08。而08自定义回路组态后前期并未实际应用。因此用户在回路程序段中发现前期使用的回路号为07,便自行将08回路号将在本次增加的BSC模块内。因此,在组态下载后,回路与实际输出并未一一对应,因此发生本次故障。将程序中BCS模块的回路编号更改为09,编译下载后正常

Q11:某主控卡故障排除案例?

A: 故障现象:某JX-300X DCS系统检修后发现两块主控卡都不工作,主控卡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

故障排除:1.将两块主控卡依次重新插在相邻控制站主控卡位置,主控卡指示灯正常显示,排除主控卡本身硬件故障。2.将一块IO卡件插在原主控卡槽位,IO卡件指示灯显示正常,基本将故障点定在主控卡槽位上。3.万用表测量各机笼后5V、24V电压:主控卡机

笼和第二个机笼24V为0;测量电源箱后电源5V、24V供电都正常,而24V输出到机笼的接线断开,重新接上24V电源线后,主控卡正常工作,故障消除。

Q12:8字节累积量累积系数的设定方法?

A:关于8字节自定义累积变量系数设定。8字节自定义累积变量系数设定与许多因素有关,包括时间、累积单位、及量程有关。举例说明:

1)、若有一流量信号FI101:量程0-100M3/H;自定义累积量FIQ101:量程0-100KM3 。则时间系数:3600,累积系数:1000; 则 自定义累积量系数为 3600*1000=3600000;

2)、若有一流量信号FI101:量程0-500M3/H;自定义累积量FIQ101:量程0-100KM3。则时间系数:3600,累积系数:1000; 则 自定义累积量系数为 3600*1000/5=720000;

Q13:PRO2.5与PRO2.65调节阀按钮命令设置的区别?

A:AdvanTrol-PRO2.5系统中,弹出式流程图中手动状态下阀位值增加或减小的按钮命令语言为:{回路号.MV} + 5;而AdvanTrol-PRO2.65系统中,弹出式流程图中手动状态下阀位值增加或减小的按钮命令为:{回路号}.MV + 5;

Q14:AdvanTrol PRO软件中有几种变量?

A: 主要有以下几种变量:1、自定义变量,它在SCKEY组态上设置,可以供流程图等上位机画面调用,可以供图形化编程调用,2、程序变量,它在图形化编程,工程-变量编辑器中设定,图形化程序可以调用,但上位机不可直接调用显示,3、私有变量,用于图形化编程中对自定模块的输入输出私有变量设定,以及控制变量设置等。

Q15:模拟量数据在程序中是如何运算的?

A: 模拟量数据经过无因次化处理在图形化编程中是一个半浮点类型数据,范围0-1,其量程下限对应为0量程上限对应为1,其间成线性关系。如某4-20mA流量量程为0-200m3/h,那么在图形化编程运算中0m3/h对应值为0,200m3/h对应值为1进行运算。

Q16:DCS系统某测点信号(温度、压力或流量等)显示故障应如何快速排除?

A: 信号显示数据不准或无显示是可能常遇到的问题,它可能由于现场仪表引起,也可能由于DCS引起,可采取快速判断的方法有:

1)用信号发生器模拟标准信号测试(前提是现场必须有信号发生器可使用)或将另一同类型信号线缆改接到该通道信号引入测试,若正常表明DCS正常,再检查现场进DCS信号是否有误。

2)检查信号线正负是否接反、卡件跳线设置是否正确(特别是新增点),组态型号、量程、补偿等参数设置是否有误。

3)检查该信号所属卡件其他测点运行是否正常,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可采用对该卡件备件更换的方式检测是否为卡件故障,更换时注意跳线设置。

Q17:某操作站监控有时候会自动退出,是否异常?

A: 系统退出的原因有很多,几个月偶尔退出1次,属于系统正常情况,因为如果计算机内存占用过大或运行程序过多有可能影响监控退出。但如果频繁退出(比如每天或每周)则不正常。一般系统退出主要有如下几种原因:

1)系统软件安装不规范,重新安装后可以解决。

2)同一个时间恰好出现了多个报警,导致计算机系统的资源不足报错。

3)系统调用的组态路径为网络路径,非本机路径。

4)硬件如主板或硬盘出现故障。

5)若硬盘空间不够,也可能自动退出。

Q18:中控室日常管理应注意些什么?

A:控制室的日常管理对系统稳定运行和维护很重要,日常管理应注意:

1)、控制室门窗位置布置合理,操作站、控制柜、UPS放置规范,标识清楚。

2)、控制室保持日常清洁,维持适当的温度和湿度,检查照明、空调运行情况。

3)、检查系统防水、防尘、防腐蚀和防振情况,日常发现有漏洞的地方及时整改。

4)、规范管理,不允许无关人员触碰控制柜卡件,对操作站设置密码,加强保密安全管理。

5)、对控制柜内开关、端子、外配等部件标识检查,使之标识清晰方便维护。

专家建议:控制室温度范围0-50摄氏度,20度左右适宜;湿度范围:10%-90%RH,无凝露。

Q19:DCS系统在日常维护时如何能了解到系统当前故障情况?

A: 日常维护时注意观察很重要,重点观察了解的地方为:

1、控制站卡件指示等显示是否异常(fail灯是否亮红灯),

2、进入监控“故障诊断”画面查看是否有卡件运行故障提示、通讯网络异常提示,

3、检查系统供电是否正常。

4、检查控制站电源风扇是否运行,交换机指示灯是否正常,是否有腐蚀现象(接线头或机柜铜条处是否发黑等现象)。

Q20:如何快速排查系统通讯故障?

A:在系统运行过程中若发现通讯故障,应重点做如下检查:

1、了解清楚具体故障现象,是所有通讯中断还是某部分数据通 讯异常,还是某操作站通讯异常,这对之后的排查很重要。

2、工程师权限进入监控故障诊断画面,观察是否有通讯卡件或总线故障报警(如数据转发卡,主控卡等)提示。发现卡件故障用备件更换。

3、检查目前网络是否通畅,检查交换机、控制站供电是否正常。可用计算机ping命令检查各网络节点是否通畅。

4、网线、交换机、SBUS线等故障均可能引起网络故障,可将其排除法更换测试。

5、检查有问题操作站IP设置是否正确,卡件地址(主控卡、数据转发卡)设置是否正确、网卡驱动是否正确安装,网线连接是否不正确(交叉等)。

Q21:通讯故障如何处理?

A: 故障现象:某项目远程控制柜使用粗缆通信,Ping网络时发现2#网络时通时断。

处理过程:检查本地及远程的两个友讯交换机,AUI指示灯均正常闪烁;粗缆收发器指示灯也正常长亮。重新插拔交换机与粗缆收发器之间的数据线后故障依旧。用粗缆制作工具重新制作粗缆并更换粗缆收发器后,故障仍未消失。考虑到粗缆中间断裂的可能性不大,将粗缆两端的终端电阻拧开重新接上后通信恢复正常。

Q22:驱动程序无法安装如何处理?

A: 在安装CP5613卡驱动程序时,出现如下画面后,安装程序自动退出:处理过程:用户反馈,该盘在另外一个项目上安装时正常。重新格式化安装操作系统,故障依旧;更换计算机重新安装,故障仍旧发生。因此排除了操作系统和计算机导致故障发生的可能。仔细查看错误代码,意思为COMCTL32.OCX控件无法安装。把驱动软件中的该文件拷贝到SYSTEM32文件夹下,手动在“运行”中注册该控件,也无效。从其它安装软件中拷贝该控件文件进行替换后,驱动安装正常。 分析故障的原因,可能是在另一项目安装驱动程序后,该文件被破坏,导致无法注册。

Q23:监控为何自动退出?

A:JX-300X系统,进入实时监控时历史数据填充极缓慢,进入监控后系统资源显示无,切换到流程图画面时会退出监控。经磁盘扫描发现有坏道且有系统文件丢失,对WIN2000系统修复安装后,并将组态等必须文件外的所有文件删除重新编译后正常。

Q24:PRO2.5软件流程图上位号报警时不闪烁如何处理?

A:进入C:\AdvanTrol-Pro\AdvanTrol,将TagAlarmFlash改为=1。在此补充一下:在V3.16 软件中,流程图上双击相应位号弹出如下画面,“将报警闪动效果”处修改。

Q25:I/O控制器故障如何排查?

A:在JX-300X系统中,如果监控画面提示I/O控制器故障,可能为以下部件中的一件或多件故障引起:主控卡、数据转发卡、DB-9数据线、机笼母板。可以依次更换上述部件,直至故障消失。

Q26:系统异常连锁如何排查?

A:故障现象: 某汽机项目(系统型号JX-300X)在开车状态下,监控画面系统运行正常,06、08#机笼开关量输入工作异常,导致连锁停车。

故障检测:

1、故障确认。监控画面中开关量输入变量有频繁跳变情况。

2、故障诊断。通过诊断软件检测系统卡件工作状态无异常,测量相应开关量接线端子处电压,直流电压正常,多个信号点有异常交流电压(180V~208V AC)。

3、检查系统供电部分(220AC,5VDC及24VDC)。经检测控制系统供电异常,且排除控制系统电源引入异常电压。

4、检查系统供电部分。经检测控制系统供电异常,且排除控制系统电源引入异常电压。

5、卡件测试。断开信号线与端子板连接,调试相应开关量卡件,结果正常。

6、信号线检测。经检测为现场设备引入异常电压。

Q27:无法浏览网络邻居?

A:Windows网上邻居互访的基本条件:

1) 双方计算机打开,且设置了网络共享资源;

2) 双方的计算机添加了 "Microsoft 网络文件和打印共享" 服务;

3) 双方都正确设置了网内IP地址,且必须在一个网段中;

4) 双方的计算机中都关闭了防火墙,或者防火墙策略中没有阻止网上邻居访问的策略。

Q28:压力信号异常是何原因?

A:压力信号出现满量程情况,与实际不符。断开卡件后面的信号线正极,信号由满量程变仍有8公斤左右压力信号(量程为0-13公斤)。经现场观察,该测点经过安全栅。将信号线短路,不过安全栅后,信号显示正常。初步判断是安全栅出现问题。原因可能是同一组的信号,安全栅是共地的。当安全栅故障后,另一毫安信号耦合到该信号上来,造成信号的干扰。

Q29:计算机重启后异常?

A:用户现场使用DELL液晶显示器,操作系统为WIN NT。某次重启操作系统后,无法正常进入桌面,提示不支持vga格式。与维护人员交流,在重启计算机前做过何种操作,反馈为提高了显示器的分辨率。判断可能是调高了分辨率后导致NT系统自检时无法识别显示系统。进入BIOS,恢复系统默认设置后系统恢复正常。

Q30:热电阻信号不准如何排查?

A:首先,检查热电阻的组态,确认了组态中的热电阻型号和实际的型号保持一致;其次,确保上下位机组态一致。最后,如果还是怀疑测温有问题的话,可以测量现场热电阻A和B之间的阻值为R1;B和C之间的阻值为R2。根据3线制热电阻的测温原理,可以得到热电阻的实际电阻值为R1-2R2。然后查表找出对应的温度。然后用这个温度和监控上的温度再进行比较。如果出入较大,请更换卡件后再次尝试。

Q31:操作站报警如何判断?

A: 通常情况下,引起操作站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两类:硬件故障和软件故障。下面分别介绍各种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如果死机重启后无法进入操作系统界面,我们先听计算机启动时的提示音,按提示音初步判断故障所在,并先予以解决。如果提示音

正常而无法进入windows界面,则应是windows文件有错误,需要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windows文件错误的产生可能是硬盘有坏磁道引起,需要先用windows98的启动盘启动后,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scandisk c:对硬盘的主分区进行扫描,确认硬盘没有故障的情况后,对操作系统重新进行安装;如果硬盘有故障,建议更换硬盘再重新安装windows操作系统。如果死机重启后可以进入操作系统界面,但间隔一段时间后,又会重新死机则需要分析软硬件的其它可能性。

Q32:安装完操作系统后还需要进行哪些操作?

A:1、安装主板、显卡、声卡、网卡等驱动

2、安装组态软件

3、进行IP地址设置(根据网卡数量及操作站地址设置)

4、关闭网卡流控制

5、连接网络,进行组态或监控运行

Q33:监控软件异常退出?

A:1、WINDOWS系统软件安装不规范,重新按照规范安装操作系统后可以解决。

2、监控软件调用的组态路径为网络路径,非本机路径,会有监控退出情况,重新进入监控时应选择本机路径。

3、若硬盘空间不够,也会自动退出。这时退出监控后删除时间较久的历史文件(.ths),重新进入监控后会恢复正常。

4、在工作状态下主机震动频繁,或在短时间内对磁盘进行大量的读写操作,致使硬盘产生坏道,也会产生监控退出。这时需要检测硬盘,若硬盘损坏需要更换新硬盘。

5、计算机接地不规范也可能导致监控退出,因此保证接地规范性也可以保护计算机的稳定运行。

Q34:无法使用故障诊断软件?

A:在运行故障诊断软件SDiagnose时,提示1919端口被占用,故障诊断网络图中,除本机外,其他节点均不能正常显示。原因是监控软件与故障诊断软件使用的是同一个端口,因此两者不能同时打开。如果同时打开,故障诊断软件中网络节点不能正常显示,但对主机的故障诊断功能是能正常使用。

Q35:操作员键盘为何会引起死机?

A:原因分析:键盘外壳未良好接地,人体静电对键盘的冲击,也会导致键盘死机。

解决方案:1、新键盘外壳生产时,要求外协单位在键盘上留出接地孔或接地杆;2、安装时,使键盘外壳与键盘线屏蔽地可靠连接;

3、键盘外壳上去除部分涂层,使外壳有有效接地点。

Q36:如何排查信号?

A:现场维护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某些AI信号点显示不准确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排查显示不准的原因呢?

首先,我们确定现场接线是否正确,仔细查看端子接线图,确保其接线是正确的;其次,要看组态中的参数是否正确,这些参数包括信号类型,是否配电,以及信号量程等;再次,如果上面都正确,可以用万用表来测量现场信号,然后进行计算,得出实际值。例如,一个流量信号,量程是0-1000 m3/h,现在测量出来的电流是5.6mA,根据以下公式可以计算出其对应的流量是100 m3/h;最后,如果还是不能解决,可以尝试更换卡件。但在卡件更换时,注意卡件上其他测点是否参与重要连锁。

Q37:控制系统可以采用哪些接地方式?分别有什么要求?

A:等电位接地:当采用等电位接地时,要求将建筑物(或装置)的金属结构、基础钢筋、金属设备、管道、进线配电箱的PE(保护接地线)母排、接闪器引下线形成等电位联结,控制系统保护接地和工作接地应分类汇总到该总接地板,实现等电位联结,与电气装置合用接地装置并与大地连接。但控制系统在接地网上的接入点应和防雷地、大电流或高电压设备的接入点保持不小于10米的距离。

独立接地:当采用单独接地时,此时应保证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且单独接地体与其他电气专业接地体应相距10m以上,和独立和防直击雷接地体须相距20米以上。具体的一点接地的形式根据可现场条件。在一般的条件下,推荐采用4根2.5m长的50*50的角钢,呈边长为5m的正方形打入地下,再用镀锌扁铁焊接(建议用堆焊)起来,用≥16mm2的导线(一般控制导线长度≤20m)引到控制室接地铜排的方式,基本上都能满足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的要求,特殊的地理情况下,需采用降阻剂来降低接地电阻。

Q38:控制室环境维护有哪些注意事项?

A:控制室环境维护主要有防尘、防腐蚀及防鼠,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预防:

密封所有可能引入灰尘、潮气、腐蚀性气体和鼠害或其它有害昆虫的走线孔(槽、坑)等;安装防静电地板注意安装后防静电地板的孔隙的大小,至少以老鼠不能进入为准,以免老鼠进入地板下方,并不在控制室内放置食品,以免召来老鼠。经过空气调节装置(含空调、除湿机、暖气片)后的空气应远离系统设备均匀扩散(不要将地板下层的冷气管直接引入);为了避免大范围温度波动引起局部冷凝的可能性,要正确地确定空调容量大小。降低温度会增加送入空气的相对湿度,因此应控制室内的相对湿度;不要随意开启门、窗,防止因此而破坏对温度、湿度的控制; 在过程失常或者空调设备故障期间,首先要确保相对低的湿度,并使空气进入速度最小,以防止高浓度的气体污染物影响到系统设备。在日常使用中注意保持环境及设备的清洁,尽量做到设备及地面无浮尘。

Q39:如何进行组态修改?应遵循哪些步骤?

A:经允许,专业维护工程师在工程师站可以进行组态修改工作。进行组态修改前,必须确认组态文件是最新的并且已经备份完毕。进行组态修改时,请按照组态软件使用说明书进行相关操作。组态修改完成后,请对组态修改的内容进行记录并及时将组态文件备份完成。

Q40:组态修改后,需要传送至操作站吗?传送组态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A:对组态进行的任何修改,都应将组态 “传送”到各操作站,以保证操作站的运行组态与主控卡保持一致。组态传送时,应首先注意各个操作站的监控软件正在运行当中,为了不至对操作站的监控运行造成影响,因此应事先提醒被“传送”组态的操作站运行人员注意。其次被传送组态的操作站在组态传送期间,应提醒操作员暂时停止画面操作,否则可能会发生传送失败的情况。另外组态传送时,需要注意,务必使得工程师站以及各操作站的“FTP SERVER”软件处于运行状态。

Q41:如何修改自定义键的定义?

A:DCS提供24个自定义键可以实现快捷的画面翻页操作以及设备操作。我们可以在“系统组态”软件中的“自定义键组态”中对其进行修改,“自定义键组态”的“键定义语句”的语法客参见系统说明书的组态制作软件部分。“自定义键组态”修改可以在线进行,组态修改完成后进行编译,编译正确通过后,传送至各操作站。

Q42:UPS如何进行维护?

A:UPS是DCS供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维护应注意:

1)UPS应定期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应包括UPS电池组电压、UPS输入\输出电压、UPS LED状态指示灯等。

2)UPS有相应的环境要求,其要求与控制机柜大致相当,放置UPS机房的环境满足相关要求。

3)UPS未放置于操作室时,即处于非经常目视监视状态时,应将UPS的报警指示信号输出至操作台或者报警台。

4)UPS进行停电检修,务必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

Q43:DCS供电系统进行维护时,需注意哪些问题?

A:DCS的供电系统主要包括市电部分(输入电源)、UPS、分电箱、DCS电源(系统直流电源)。其中输入市电应满足如下要求: 电压:220V±10%;频率:50±1Hz;波型失真率:小于10%; 电压瞬间跌落:小于10%;备用电源的切换时间(瞬断) :小于3ms。 因此在进行DCS供电系统维护时,应注意检查输入电源品质满足上述要求。

DCS电源的维护主要应在日常维护检查时,确认其提供的5VDC、24VDC电压稳定正常。

网友A:
真的很实用,顶一个!

网友B(2018-03-15):
真挺好,挺实用的

网友C:
这个必须要顶一下。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