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画面显示问题

楼主(2016-10-14):
在proface软件编好程序画面后,成功上传触摸屏,但是触摸屏不能完整的显示我编好的画面,只能看见一部分,请教各位大神,这画面大小怎么设置?

网友A:
看下触摸屏的设置吧,试一下。

楼主:
(⊙v⊙)嗯,O(∩_∩)O谢谢!发现触摸屏型号不一样

引用 网友A:
看下触摸屏的设置吧,试一下。

网友B:
分辨率不合适吧,你调整一下再试。

楼主:
(⊙v⊙)嗯,O(∩_∩)O谢谢!型号不一样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不合适吧,你调整一下再试。

网友C(2018-03-27):
确认一下型号

网友D:
学习了,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