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v5.5总是卡在这一步

楼主(2016-10-14):
卸载了STEP7 V5.5 重新装的时候总是卡在这一步,怎么解决诶?

网友A:
多等一会 有时候是会卡好久的。

楼主:
我等了一个小时还是不行啊。。

引用 网友A:
多等一会 有时候是会卡好久的。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反正比较折腾人。从XP过渡到WIN7 我是折腾够了!到现在都有些问题。

网友C(2018-01-05):
我还在为这个软件纠结,。有人可以帮帮吗?

网友D:
我也装不了这个软件啊,一直卡着,都重装好几次了。有人可以帮帮吗?

网友E:
我也是这样,一直卡在这个步骤安装不了,系统都重装更换了好几次,硬盘都格式化了,安装包也换了好几个。还是不行

网友(2018-02-23):
我也装不了。也是卡住了,一个晚上了,没反应。win7 64位旗舰版。新装系统,驱动都没装,也是卡住。以前没重装系统前是可以安装的啊!真是不懂啊!

网友:
我刚解决,用ultraiso制作u盘启动盘,重装系统,然后再安装,我估计是启动盘制作的问题,安装系统后,会有附带的很多软件,修改了注册表,用大白菜和老毛桃都不行

网友F: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哪位大神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