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lc有规则可循吗???

楼主(2016-10-14):
刚刚接触plc对此着实有些着迷,以前有点电工基础,但是对于编程、和看程序有点茫然,希望有识之士能多给帮助和指引,再次先表示感谢。

主要对plc的学习所具备的基础,多给指点,谢谢。

网友A:
没人回答啊,本人菜鸟也想学习。

网友B:
我也想学习,求指导!

网友C:
从身边设备入手,先了解控制的流程,在一点一点的看程序,就会发现原来也就这么回事,切莫没有目的的学习,要从身边的设备入手。

网友D:
硬件,软件,工艺,硬件,软件指令看手册,工艺才是主要的,当然你需要有个良好的二次回路的逻辑基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人回答啊,本人菜鸟也想学习。

楼主(2017-03-08):
十分感谢  老师指导

网友F:
PLC其实很简单:就是将以前的继电器控制回路搬入内部软系统逻辑罢了!

不过因为内部的CPU可以执行更加强大的逻辑、数据处理,远远比以前继电器灵活

网友G:
只要用心,没有学不会的,学好不成问题,学精不容易

网友H:
当然有则可寻了

网友F:
学习PLC有继电器逻辑基础真心很简单:首先对照指令将继电器逻辑写入PLC,成功后再玩逻辑稍微复杂的,然后看人家的程序,再往后就熟练了

网友I:
非常同意5楼兄弟的说法,谢谢5楼的兄弟

网友J(2017-04-14):
plc学习要先从理论了解,然后在是实践,实践的越多水平增长的越快,技术水平也越高。

不是很难,就看你愿不愿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