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维修

楼主(2016-10-15):
KUKA机械手KR180 突然报警PC机风扇转速低于报警极限,停机。没有备件。请问各位大拿能如何临时处理。 谢谢 !

网友A:
不懂,帮顶。我猜猜看,有没有检速传感器的?检查下有没问题。

网友B:
把电柜门打开,拿个工业风扇对着吹。。。注意不能把水吹进去。。。

临时可以这样解决!!!

其次,某宝上能找到与库卡电柜电压/尺寸相对应的散热风扇的话换上。

再不行的话网上百度找到库卡厂家买备件,自己换上!

再再不行的话给我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