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04TC不能改量程吗

楼主(2016-10-15):
H04TC模块不能改量程吗?

楼主:
上下限怎么不能改啊。。。。

楼主:
问一下CU50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A:
H04TC会根据配置的信号类型进行线性调整,如配成K系列热电偶,那么模块就会根据K系列热电偶测到的非线性转化为线性,所以工程量不需要手动更改。

热电阻模块不需要外加补偿元件,自身有内部补偿,也可接一个Cu50的热电阻作为外部补偿,即Cu50是外部补偿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H04TC会根据配置的信号类型进行线性调整,如配成K系...

 哦,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