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怎样快速掌握威纶MT8010ie

楼主(2016-10-15):
求指教快速 掌握MT8010ie 需要怎么做,最好有详细的步骤和教程,跪谢大神们了!!

网友A:
  1. 首先你从其官网下载软件;并安装;

  2. 按其手册说明,进行学习。触摸屏软件与一般组态监控软件差不多。

  3. 工程的步骤一般都是:建立工程项目,建立驱动,建立变量数据库,画面。连接变量。设置工程参数,下载到触摸屏里面。

  4. 想真正理解学习透,还是有实际的工程来锻炼。

不会的可以打电话给其技术人员,还可以来工控网发帖子询问,这里面有很大咖啊!

网友B:
这个没有速成,只有慢慢积累,多看多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速成,只有慢慢积累,多看多学!

网友D:
这个要慢慢学习,没有捷径

网友E:
一起学,一起学,一起学,一起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