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电力仪表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16-10-15):
 多功能电力仪表国内市场需求量加大,多功能电力仪表越来越被众多成套企业代替了以前的指针式电力仪表。多功能电力仪表,数显仪表,即数字式面板一般采用LED数码管显示,也有LCD液晶显示的,采用MODBUS-RTU通讯协议,实现LED现场显示和远程RS-485数字通讯。具有安装方便、接线简单、维护便利、工程量小、现场可编程设置输入参数等特点,并且能够完成与业界不同PLC,工控计算机的组网通信。 用作工业信号的测量,监测,控制,调节,变送,远程通讯。在选型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 仪表尺寸

  即仪表的体积大小,这是个很基本的问题。数显表要装在柜体上,所以要考虑整体的协调性,过大了可能装不下,过小了看不清显示数字,另外,体积大的仪表一般功能扩充性较强,同样功能价格可能会贵,体积小的仪表可能功能扩充性较差。目前数显表面板的国际标准尺寸主要有以下几种:48*24mm;48*48mm;48*96mm;72*72mm;96*96mm;96*48mm;16 0*80mm.

  2.显示数位

  这直接关系到数显表的测量精度,一般来讲,显示位数越高,测量更精确,价格也越贵,主要有以下几种:两位(99,特殊);三位(999,极少);三位半(1999,普通数显表占主流);四位半();四又四分三(3999);五位及五位以上(常见于计数器,累计表和高端仪表),用户可以根据测量精度要求来选择几位的数显表。

  3.输入信号

  指直接输入仪表的测量信号,有些工业信号是直接接入仪表测量的,有些信号是经过转化后接入仪表的,必须弄清楚测量信号的性质,否则买去的仪表不能用,甚至损坏仪表及原有设备。要弄清号类型:电流还是电压,交流还是直流,是脉冲信号还是线性信号等等,还要弄清楚信号的大小。仪表的名称与输入信号不是同一概念。

  4.工作电源

  所有数显表都需要工作电源,数显表的工作电源主要有:220Vac;110/220Vac;85-265VAC/DC开关电源,24Vdc(一般要订制),5Vdc(小面板表)。

  5.仪表功能

  仪表功能一般都是模块化的,可选择的,仪表价格也会随功能不一样而有所差异,数显表主要有以下可选功能:报警功能及报警输出的组数(即继电器动作输出),馈电电源输出机输出电压的大小及功率,变送输出及变送输出的类型(4-20mA还是0-10V等),通讯输出及通讯方式和协议(RS485还是RS232,是Modbus还是其他协议),对于调节控制仪表,可选功能就更多,具体要参照厂家的选型谱选出一个规范的型号,并与厂家沟通并却认无误后才可以订货!

网友A:
太重要的资料!对于学习如何选型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