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通信问题

楼主(2016-10-15):
三菱FX3U 如何用电脑连接PLC监控程序同时用RS232连接海泰客触摸屏,具体怎么设置,求大神们说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加一块485BD模块,可以做到!3U没有3GA好用,只有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一块485BD模块,可以做到!3U没有3GA好用,只...

楼主:
具体怎么实现,是只接好线就行了,还是需要在PLC里面编写通讯程序?

引用 网友A:
加一块485BD模块,可以做到!3U没有3GA好用,只...

网友C(2017-02-14):
加一块485BD模块,可以做到!3U没有3GA好用,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