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功率元件故障原因

楼主(2016-10-15):
1、整流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
   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
   的设备等。
  2、逆变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
   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
   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网友A:
经典的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典的分析!

网友C:
用摇表测试电机绝缘时,不拆除变频器出线也会引起变频器模块损坏

网友D:
经典的分析!分析的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摇表测试电机绝缘时,不拆除变频器出线也会引起变频器模块损坏

 完全正确哈,这个一定要注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