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

楼主(2016-10-15):
三相五线制中有N线和PE线,三相四线制没有PE线。这个N线就是零线,还经常被叫做中线,工作地线。以前没有三相五线制的时候,设备外壳也接这根线,称为保护接零。有了三相五线制以后,保护接零被取消,改为用专门的保护接地线PE接设备外壳,这根保护地线就是我们常说的地线,它只是保护地线的一个简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说的零线和地线的最主要区别是零线是设备工作所需要的,而地线则是防止万一设备漏电时用来保护人向安全所必须的。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应用中要求做到:
1 不能在使用中将零线和地线接到一起,也不能接反。
2 按顺序拆线,按顺序接线;按规定停电验电后作业
3 设计和施工时要进行重复接地。使用中要定期不定期检查接地情况,特别是用户端的重复接地情况。发现问题要停用和及时进行整改。为什么零地电压要少于1V?
一般来说,接地良好的地线电压都假定为0V,假如零地电压差太大,就是零线的电压不为0,那火零电压就少于220V,零地电压相差越大,火零电压就越不到220V,电压不够,功率就不够,就推不动机器。换个思路,假如机器接地不良好,假如零线的电压为0,零地电压太大,因为地线上的电压和机柜的电压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机柜带电,机柜带电的后果?轻则汗毛直竖,重则呜呼哀哉。

网友A:
虽说老生常谈,但道理还是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说老生常谈,但道理还是实用

网友C:
五线制也要重复接地?

网友D:
三相五线制中有N线和PE线,三相四线制没有PE线。这个N线就是零线,还经常被叫做中线,工作地线以前没有三相五线制的时候,设备外壳也接这根线,称为保护接零。

三相四线制不是没有PE保护零线,而是与工作零线N合并统称为PEN零线。它与三相五线制中的PE线接线方式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相同的它能作为保护零线PE使用,与三相五线制中的PE导线完全相同中间严禁安装开关、熔断器等中继电器,导线的颜色相同黄/绿色拼色导线。不同的是在线路中如果有单相电器的工作零线N使用,导线中始终都有电流的存在。而不像三相五线制PE线在线路没有与设备外壳短路的情况下线路导线没有电流存在(理想的),只作为PE保护零线使用,而不容许将单相的工作零线N连接于此线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相五线制中有N线和PE线,三相四线制没有PE线。这个N线就是零线,还经常被叫做中线,工作地线。以前没有三相五线制的时候,设备外壳也接这根线,称为保护接零。三相四线制不是没有PE保护零线,而是与工作零线N合并统称为PEN零线。它与三相五线制中的PE线接线方式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相同的它能作为保护零线PE使用,与三相五线制中的PE导线完全相同中间严禁安装开关、熔断器等中继电器,导线的颜色相同黄/绿色拼色导线。不同的是在线路中如果有单相电器的工作零线N使用,导线中始终都有电流的存在。而不像三相五线制PE线在线路没有与设备外壳短路的情况下线路导线没有电流存在(理想的),只作为PE保护零线使用,而不容许将单相的工作零线N连接于此线上。

N和PE在配电室其实在一起的(一块做的接地),实际不能混用,即然是一根线为何不能混用,虽N有电流到大地,但也可通过PE到大地(本来N PE是一家)!?

网友E:
N和PE在配电室其实在一起的(一块做的接地),实际不能混用,即然是一根线为何不能混用,虽N有电流到大地,但也可通过PE到大地(本来N PE是一家)!?

网友D:
最明显的区别:五线制N线可以中间加装开关、熔断器等中间继电电器是条工作零线任何时候都认为有电流流过,导线的中间没有重复接地。根据欧姆定律它与大地理论上认为有一定的电压差与大地不是同电位。而PE线是条保护线中间严禁安装中间继电电器装置,它是从使用电器金属外壳直通到大地一条导线正常情况下理论上没有电流流动,而且在一定的距离内必须重复接入大地,被理论上认为与大地同电位。在于现在的工厂、楼宇用电的情况,它能起到漏电保护、短路保护及屏蔽保护、静电等等保护作用,而这些都是N工作零线做不到的起不了那些PE导线的作用。就在于短路保护的中与四线制PEN零线比较。因为有电流流动PEN零线远逊于没有电流流动五线制PE零线的保护作用。就说同样的保护电器明显的断开短路电流,五线制PE要比四线制PEN快得多!其他的作用就不多说了PEN都逊于五线制中的PE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