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知识-----伺服电机维护必知二三事

楼主(2016-10-16):
  伺服电机虽然拥有很高的防护等级,可以用在多尘、潮湿或油滴侵袭的场所,但并不意味着你就能把它浸在水里工作,应尽量将其置于相对干净的环境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伺服电机维护必知二三事

  伺服电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虽然质量越来越好,但如果日常使用中不注意维护与保养,再好的产品也经不起折腾。下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伺服电机的使用注意事项:

  一、伺服电机维护与保养

  1、伺服电机虽然拥有很高的防护等级,可以用在多尘、潮湿或油滴侵袭的场所,但并不意味着你就能把它浸在水里工作,应尽量将其置于相对干净的环境中。

 2、如果伺服电机连接到一个减速齿轮,使用伺服电机时应当加油封,以防止减速齿轮的油进入伺服电机。

  3、定期检查伺服电机,确保外部没有致命的损伤;

  4、定期检查伺服电机的固定部件,确保连接牢固;

  5、定期检查伺服电机输出轴,确保旋转流畅;

  6、定期检查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连接线以及伺服电机的电源连接器,确认其连接牢固;

  7、定期检查伺服电机的散热风扇是否转动正常;

  8、及时清理伺服电机上面的灰尘、油污,确保伺服电机处于正常状态;

  二、保护伺服电机电缆

  1、确保电缆不因外部弯曲力或自身重量而受到力矩或垂直负荷,尤其是在电缆出口处或连接处。

  2、在伺服电机移动的情况下,应把电缆牢固地固定到一个静止的部分(相对电机),并且应当用一个装在电缆支座里的附加电缆来延长它,这样弯曲应力可以减到最小。

  3、电缆的弯头半径做到尽可能大。

  4、伺服电机的电缆不要浸没在油或水中。

  三、确定伺服电机允许的轴端负载

  1、确保在安装和运转时加到伺服电机轴上的径向和轴向负载控制在每种型号的规定值以内。

  2、在安装一个刚性联轴器时要格外小心,特别是过度的弯曲负载可能导致轴端和轴承的损坏或磨损

  3、最好用柔性联轴器,以便使径向负载低于允许值,此物是专为高机械强度的伺服电机设计的。

  4、关于允许轴负载,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四、伺服电机安装注意事项

  1、在安装/拆卸耦合部件到伺服电机轴端时,不要用锤子直接敲打轴端。(如果锤子直接敲打轴端,会造成伺服电机轴另一端的编码器要被敲坏)

  2、竭力使轴端对齐到最佳状态(否则可能导致振动或轴承损坏)

网友A:
Drive window2.4(支持WIN7)